就是不锁尾 应该检查哪些地方的设置?

楼主(2010-02-23):
(无正文)

网友A:
陀螺仪是否锁尾模式中,陀螺仪感度是否过低,陀螺仪是否反向,方向舵是否反向,皮带是否装反,尾桨是否装反

网友:
相信再差的 陀螺仪 都会有锁尾 效果的 检查陀螺仪是否正确设置中立点 正确设置 陀螺方向

网友:
已经检查了那些?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是否锁尾模式中,陀螺仪感度是否过低,陀螺仪是否反向,方向舵是否反向,皮带是否装反,尾桨是否装反

完全正确。另外,是否再检查一下尾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完全正确。另外,是否再检查一下尾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