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G3.5里450换500后,切3d就不行了

楼主(2010-02-23):
在G3.5里一直玩yt的450,切3d也正常,昨晚换成yt500后,切3d就完了,油门不听使唤了,飞机一直上升,螺距没变化,其他副翼,俯仰,方向都没问题,请教各位大侠了!

网友A:
我玩G4.5里的3D时,从来不用切换的。

网友B:
G4.5里的3D时,从来不用切换的,选3d机种就可3d了

网友C:
估计你选的不是3D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