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菜菜菜鸟选择单桨还是双桨?

楼主(2010-02-23):
完全的新手,但想一直玩下去。请问是选择双桨还是单桨的好?双桨在考虑九鹰的106。

网友:
一个东西一个享受!有点技术含量的就是单桨的,飞的稳定的就是双桨的!如果你长期玩的话推荐你玩单浆,然后慢慢晋级3D!但是单桨是需要技术的!不是拿来就能飞的很好的!
推荐你练习下模拟,然后再飞真机!
个人意见!

楼主:
嗯,确实打算先一阵子模拟再上真机,谢谢提点~

网友:
建议上双桨 先把条件反射练好,在上模拟进行训练,然后可以上单桨!

网友:
搞个山寨450练手吧~~!

楼主:
确实,刚开始条件反往往是错的~~
哪种叫山寨450?

网友:
单浆新人怎么不能玩啊  先买个单浆小四通 很多乐趣的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先入手了个小双桨,过两个月再去弄个单桨找点乐子

网友:
004加训练架很耐炸,就是怕你玩到没兴趣!

网友:
新手完全可以飞的单旋翼直升机——220A

引用 网友A:
你觉得你单桨您能玩吗!?!?那是痴人说梦!

新手完全可以飞的单旋翼直升机——22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