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场玩航模的墨镜有什么特殊的吗?

楼主(2010-02-23):
我眼睛近视,平时在外面玩我都戴近视镜,然后近视镜外面再套一个买来的墨镜夹片。但觉得用着不爽。一是夹片会有松动,二是隔着近视片又隔着墨镜片感觉飞机飞的稍远点好像姿态又看不太清楚。
昨天去宝岛看了有近视墨镜,镜片大概700左右,但店员好像对模型用也不太清楚。所以问问各位在用什么墨镜效果好点?墨镜片选哪个颜色是不是也有讲究?(我是浙江宁波的,平时经常中午在太阳下飞450!因为就这时候人少)

网友A:
其实那个眼镜,是偏光镜。
不带度数的偏光镜,几十块钱到上千块的都有,可以根据个人承受能力选购。
昨天我去配眼镜,我问了一下广信眼镜的那些人,他们说带度数的偏光镜,要到厂家定制,报价一副接近1k大洋

网友:
其实没啥,最直接的目的就是防止阳光刺眼而已。。
地摊上 10块钱的货色也很有作用。。。
但镜片质量差 长期使用可能对眼睛不好。

讲究的话,可以考虑防紫外线、防偏光、透光率高,有牌子,质量过硬的

网友:
买有色镜片?

网友:
偏光镜能防止阳光晃眼,确实有用。钓鱼镜用来飞飞机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
以前一块玩的模友,带着一副眼镜,外面看是正常的墨镜,其实是双层的,里面有个近视镜,好像也没多少钱,肯定不到1K,楼主可以打听打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那个眼镜,是偏光镜。
不带度数的偏光镜,几十块钱到上千块的都有,可以根据个人承受能力选购。
昨天我去配眼镜,我问了一下广信眼镜的那些人,他们说带度数的偏光镜,要到厂家定制,报价一副接近1k大洋

我近视700度。昨天问过宝岛的,他那里偏光的近视镜片最高只能配到600度。

网友:
没什么特殊,主要是用来防紫外线,飞机飞到太阳那,太刺眼了!JS的不知道哪有配了.不懂...

网友B:
里面戴隐形,外面戴墨镜,不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里面戴隐形,外面戴墨镜,不就OK了~~~

网友:
我眼睛也有些近视 飞飞机都带眼镜   放太阳 我带个鸭舌帽就OK了~~!

网友:
买个CS用的战术防爆眼睛,里面是两个可以放镜片的小眼睛,外面很大的黑镜片,还防侧漏

网友:
买偏光镜夹片,夹在近视镜上面,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