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利用电调控制电机转数

楼主(2010-02-23):
各位兄弟姐妹新年好,年前看到一个帖子里有一个用电调控制电机转数的图片,可惜现在找不到了.请问各位高人,哪位能帮兄弟指点下.兄弟想做个台钻,就是调速器找不到,谢谢了.好象是用一个电位器连接电调来着,兄弟对电路不懂,请各位介绍下.

网友:
无刷台钻?

楼主:
有刷的电机,有刷的电调.

网友:
用舵机测试仪就可以了。
不过如果是做电钻,还是建议买成品。

楼主:
感谢"Edward"的指点.不错的主义.

网友A:
呵呵,看看我的贴子就知道了, “电调附加器”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5815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看看我的贴子就知道了, “电调附加器”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58153

看过了,感觉有点没事找事,直接用个舵机测试仪就30块钱的事。
这个就是LZ想要的东西:http://www.rcmania.hk/?c=article&d=views&id=231
照例,鸣谢一下铁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过了,感觉有点没事找事,直接用个舵机测试仪就30块钱的事。
这个就是LZ想要的东西:http://www.rcmania.hk/?c=article&d=views&id=231
照例,鸣谢一下铁汉。

回 Edward

不会的,这个东西必要:

若用舵机测试仪,在你调到预定转速后,如果你断电停机后,再通电会怎么样

        显然,电机并不会转动! 且电调叫个不停!
       电调会认为 油门不在最低点而鸣叫 告警!
       除非在通电启动前,都转动舵机测试仪让油门在最低点,但这太麻烦了。
    这也就是这个“电调附加器”存在的原因之一,他每次通电都会让电机转到预定转速,除非再次设定。

楼主:
长见识了,谢谢"Edward"和"高鼻子"两位仁兄的精彩解释.二位各有道理,所说的方法也各有所长,"Edward"兄的简单实用,"高鼻子"兄的技术精湛,向二位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 Edward

不会的,这个东西必要:

若用舵机测试仪,在你调到预定转速后,如果你断电停机后,再通电会怎么样?

        显然,电机并不会转动! 且电调叫个不停!
   ...

一个电钻,夹着刀具,断电以后突然又来电,你是希望它突然又转起来吗?
电调保护无论对飞机还是对电钻都是适用的。
而且,在没有关掉开关的时候断电,本来就违反了操作规程。

网友:
说不过,自己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