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D210比较这种车床如何

楼主(2010-02-23):
我在拍拍上看到一种车床,说是什么英国918车床,价格还行,就是不知道性能如何,有用过的兄弟参考哈!商家原话说的“车一般螺纹的时候 不需要换挂轮
只需要调诺顿手柄
这个是交流电机的 比210大了不是一点”

机床参数
1.机床总长 927mm
2.机床总宽 560mm
3.机床总高114mm
4.导轨宽度 114mm
5.主轴通孔 20mm
6.主轴转速级数 6
7.主轴转速范围100-1800rpm
8.两顶尖距离 480mm
9.小拖板行程 48 mm
10.中拖板行程 108mm
11.尾座套筒行程 40mm
12.尾座锥度 MT2
13.主轴锥度 MT3
14.进给范围 0.012-0.03mm
15.公制螺纹范围 0.5-3mm 11种
16.英制螺纹范围 8-55 TPI
17.电机功率 550W交流电机
15.包装尺寸 1041X560X482
16.净重 113KG

图片如再出现经销电话、QQ、卖家名称,联系地址等等方式的(含水印),一律删除,请各位不要再盲目上传这类图片或商家地址,本栏目没有代为推销和广告的义务——版主。

网友:
抓张图看看,单看数据还真看不出来好坏

网友:
在淘宝上也见过。看着挺好的。

网友A:
没有回转直径啊?看加工长度最大也就250的吧!

网友:
其实就是我买的CJ0620A改进型!!

网友B:
看起来都差不多阿

还是买销量大的吧,
就像汽车一样,
买个销量小的,
将来售后服务和配件都是问题
就像我们公司原来的尤诺(也叫乌诺,菲亚特的),
市面上保有量不超过百量,
修理起来价格那叫一个贵啊,
一个保险杠,还是副场的,就要9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回转直径啊?看加工长度最大也就250的吧!

加工长度大概是480MM,回转直径大概是240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买销量大的吧,
就像汽车一样,
买个销量小的,
将来售后服务和配件都是问题
就像我们公司原来的尤诺(也叫乌诺,菲亚特的),
市面上保有量不超过百量,
修理起来价格那叫一个贵啊,
一个保险杠, ...

是你说的这个道理,但床的返修率应该不会高吧,我也用的不多,关键是这个便宜,相当于WM210的价格。

网友:
带诺顿手柄的床好些。车螺纹不用来回换挂轮了。
 经常换挂轮真麻烦

网友:
回转直径230吧

网友:
明显的安徽出品

网友:
绝对是安徽出的  是进口国外的 要不是多下来的 要不就是有点包装问题的机器  但买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啊  说到这个床 我认为是不错的 因为可以不用打挂轮了 这样手就可以干净了
优点  1 顿手柄
   2  交流电机  (耐操)  对于我一天能操15个小时的人来说 绝对精品
   3 重量  比210 要重点
   4 我看了图片  感觉导轨比较宽 (刚性好点吧)
缺点  1  颜色
      2  尾架显得有些单薄
      3  变速 估计是皮带了 (哈哈LZ 以后要换变频器了吧)
   其他还不错
LZ 对于5000+ 的机器能做成这样 算合理了 毕竟厂家也要赚点利润啊

网友:
这床当初好像有5、6台,两台英制的,公制的一抢而光,说是出口压库的,自然实效可能过2年了 ,谁的我就不说了,这床确实便宜,坛里卖的旧机都快感上它的价了。我有320B,不换轮操作方便。

网友:
英国产的是是可能的!就是内地产的准备出口到英国,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没有到英国而已。 如果想买的话一定要买能够车公制螺纹!!!

网友:
淘宝上见过这种机器,感觉还不错!

网友:
山寨的吧  英国的东西漂亮着呢

网友:
好机。拿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