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要怎么挂墙上???????????????

楼主(2010-02-23):
航模店都是挂上去的,,,请问怎么挂的??

网友:
直升机挂房顶上比较好,用那种手摇的晾衣架。

网友:
有的模型点就是用一根铁丝,然后 把胶架钩到铁丝上。  还有的墙上顶了一个铁丝网子,把直升机挂到网子上。

网友:
挂着多不好看 我直接在墙上做个台 放个直升机上去 美观的很。。
图片上的飞机旁放了很多杂物,只放飞机和控 就好看多了 客厅摆着很拉风!!家里来客都感觉倍儿有面子!

网友A:
墙上装挂毛巾的架子,将脚架挂在上面,非常稳当和漂亮,一个架子可以挂好几架直升机。

网友:
挂着是为了节省空间 我也想挂 可是不想再墙上打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墙上装挂毛巾的架子,将脚架挂在上面,非常稳当和漂亮,一个架子可以挂好几架直升机。

挂毛巾那个??钩子??
怎么挂??

能不能麻烦说清楚些,,,我试过了,,,你的那样,,是横着挂??

楼主:
或者说这是这种衣架??

楼主:
上面这个图的毛巾架。。。感觉飞机会掉下来啊、。

网友:
这个挺好

网友:
随意 找个钉子 就能挂上

楼主:
。。。想挂端正,,稳定不会掉下来的。。。

网友:
脚架往上一挂,尾垂直做第三支撑点

网友:
2个挂画钉+一根铁丝就可以了,可以挂16公斤。
飞机挂着一来省地方,二来让大桨竖起来自然下垂不容易变形。

楼主:
楼上可否上图,我这样挂,飞机会后侧,不稳。。

网友:
我的准备买个壁架,把所有东西都放上去

网友:
“双机挂墙图”

网友:
放在储物箱里,里面再放点干燥剂,这样螺丝和金属件不容易生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