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艇模型讨论区
讨论个问题

楼主(2010-02-23):
无刷
电机
的水下性能大家来讨论下吧

楼主:
都说无刷电机原理上可以在水下工作,但是为什么至今没有看到有人这样做?有没有哪位对无刷电机比较熟悉的来将下

网友A:
建议楼上搜索
电机组成部分
电机转动原理
手工自制简易电机方法
电机的转子和定子
然后简易LZ拆一个鱼缸里面用的潜水泵或者弄张图纸看看
然后LS就会知道,无刷什么的只是把线和磁石的位置调了个个而已。如果把电机带电部分暴露在水中的部分做好防水(事实上很容易做到,漆包线本来就防水,其它暴露部分并不是电机中的机械运动部分,对静态的电线接口进行放水处理要比动态的容易很多),有刷电机带电的部分是在不断运动的,而无刷的则是不用带点的部分在运动。。回答完毕,搜索过上面问题的同学应该很容易看懂。

网友B:
当然可以,看这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55405

楼主:
那就更奇怪了
既然有现成的东西为什么这里还有那么多讨论防水动力的帖子呢?!

网友A:
因为无刷的效率问题和成本问题。。。

网友C:
用小潜水泵推进吧
后面的推进器桨做成"水下风车"当摆设

网友A:
潜水泵水流太小,耗电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