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6的12T齿轮

楼主(2010-02-23):
昨天脑残想把14T齿轮换上去玩玩,我也没拉齿器等工具,弄了半天,没把齿轮拉出来,反而齿轮磨损不小,扫了几只齿,大大们都是用什么工具拉齿的?

网友:
不是说有 拉马吗?

不行 直接用卡尺

网友:
我用打火机来加热齿轮部分,看到它因为高温而变色后,很轻松就可以撬出来了。

网友A:
请教您的齿轮是哪里买的

CB100的主马达齿轮和4G6的主齿轮是不是通用呀?都是内径1.5MM的铜齿。我的CB100主马达齿已经不行了想问一问您的铜齿是哪里买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CB100的主马达齿轮和4G6的主齿轮是不是通用呀?都是内径1.5MM的铜齿。我的CB100主马达齿已经不行了想问一问您的铜齿是哪里买的?谢谢。

同问?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