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直升机是如何控制自旋降落????

楼主(2010-02-23):
1.可以载人的真机直升机发动机熄火了,可以通过螺旋桨自旋下降(虽然也是粗暴降落,但不会像秤砣一样重重的摔到地面),请问是如何控制自旋下降的????

2.遥控电动直升机和遥控油动直升机可以自旋下降吗????若可以,如何操作????

我在此先谢谢各位高人啦!*^_^*
祝广大模友虎年大吉!*^_^*

网友:
问题2可以实现熄火降落!

问题1估计只能像秤砣一样掉下来!

网友:
那个叫熄火降落,自旋降落还不太一样,自旋降落指尾桨也失控了机体旋转的降落。

模型直升机是可以的,450以上的更容易,机器越大越容易,实现是通过大齿上面的一个单向轴承来切断发动机的抗扭,保持大桨转速,然后适当的控制桨距在高空和中空保持大桨转速和下降速度,最后在低空加大正桨距增加升力保证安全着陆。

理论上基本上是这样的,练习需要多多摔脚架

网友A:
我的模拟器貌似这个练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模拟器貌似这个练不了~~!

REALFLIGHT可以啊,设一个EMU上的HOTKEY,切熄火那个通道,我就玩过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1.可以载人的真机直升机发动机熄火了,可以通过螺旋桨自旋下降(虽然也是粗暴降落,但不会像秤砣一样重重的摔到地面),请问是如何控制自旋下降的????

2.遥控电动直升机和遥控油动直升机可以自旋下降吗? ...

问题1,自旋迫降是靠飞行员把总距打到最低,旋翼带一点点负迎角来实现的,这时机体下降会保持旋翼自旋的动量,只要保持姿态和少量前向速度,然后在接近地面时开始拉起总距,实现前向速度和垂直速度的减速,以比较小的冲击力接地。

问题2,带单向轴承和熄火开关的RC直机也可以一样自旋迫降。操作同真机。

不过最近偶然发现450的熄火降落有点怪,一体大齿的450熄火后尾桨是跟着电机一起停转的,大桨继续自旋,这个不同于真正的自旋迫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问题1,自旋迫降是靠飞行员把总距打到最低,旋翼带一点点负迎角来实现的,这时机体下降会保持旋翼自旋的动量,只要保持姿态和少量前向速度,然后在接近地面时开始拉起总距,实现前向速度和垂直速度的减速,以比较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