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丝胶的位置

楼主(2010-02-23):
请问螺丝胶应该上在哪些地方呢?  如果不上会有什么后果?
上了高,低强度的还能拿下来吗?

网友A:
有螺丝的地方基本都上点,建议上中强度的,涂在螺丝前端,长度大约1—2毫米,我用的是DY242型螺丝胶

网友:
 不一定要螺丝脚的,双面胶就能代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螺丝的地方基本都上点,建议上中强度的,涂在螺丝前端,长度大约1—2毫米,我用的是DY242型螺丝胶
  只有金属和金属的才需要吧,塑料件上,不用打螺丝胶的.

网友:
旋翼头上的螺丝 是肯定都需要的 ~~!

楼主:
那炸了是不是都拿不下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炸了是不是都拿不下来了。。。
标准的螺丝胶只要上螺丝前2-3个牙深度就行了,如果上多了,可用火烤一下,加热后,胶会软化,取下就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