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测推力烧了电池

楼主(2010-02-23):
我的配置新西达2212KV1000+30A电调
今天真是郁闷啊,插上电池(镍氢电池组)测推力3秒后有一节电池居然起火了!电流表上显示的最大电流才20A,郁闷啊

下午修好了电池进行短路测试最大电流21A,我的妈妈啊,原来这电池内阻这么大啊

PS,由于电池装在KT机上,导致KT机机翼自动进行了减重处理啊

网友:
呀 啥电池啊 多少C 的 搞不好 1300MAH 的 10C 的基本是达不到 20A 的了

楼主:
900MAH12个的镍氢电池组

网友:
哈哈900MAH有20A很好了,普通镍氢也就10C不到吧,记得很久以前还不是锂电时代,镍氢镍镉天下时,我买了一块正版EP的镍氢好贵好贵也只有10C,后来听说精英出极限30c镍氢时去问了下价钱就把我吓回来了

另外貌似就是镍片不厚吧?成品电都焊镍片,铜片都很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