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0C与JR DSX7我该选哪个?

楼主(2010-02-23):
最近想换个控,但是在FUTABA10C和JR DSX7这连个之间徘徊,FUTABA10C准备买PCM版的因为操控距离远,接收机便宜,而JR DSX7虽然性价比高便宜,但是2.4G的操控距离没PCM的远,还一个更重要的是接收机贵,好像是要600块,自己不可能就用一个接收吧,所以现在在犹豫到底是买DSX7还是10C呢?大伙们给点意见~

网友A:
6100e220块吧,你说的是721的价格么,不过也没到600哦。

网友B:
感觉2.4G 的不太好!还是pcm的!

楼主:
6100e能用于DSX7?那这个2.4G的介个岂不是跟PCM的接收机差不多?

网友C:
6100完全可以用于DSX7,事实上美国那牌子和JR自己品牌的所有DSM2接收机都能用,前提是DSX7也要DSM2版本的

网友D:
10C跟DSX7的软件功能跟本不是一个档次的控,如果只是玩电直,DSX7完全够了,要玩高级的固翼或滑翔机,一定要用10C。

楼主:
现在在犹豫啊,自己现在主要是飞飞固定翼,以后准备再飞直机,现在就考虑其操控距离和接收机价格,刚才看了下2.4G的接收机和PCM的接收价格差不多啊,都要两三百,现在在犹豫啊·····

楼主:
DSX7是偏向于直机?那10C是不是固定翼和直机都综合的?而不是偏向其中一个? (第一次买控的时候就买的T6C偏向直机,结果现在在家睡觉呢,现在不想再犯这个错误了)麻烦老鸟解释清楚点。谢谢了。

网友E:
那就10C 的PCM ,以后玩直机想用2.4在把10C升级2.4不就得了~~~~~现在的10C好象是通用版吧~

网友F:
6100e要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