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有电直基础,现在入450,麻烦大家给出个方案

楼主(2010-02-23):
控准备入10C
电直先入主流的,450。设备麻烦大家给出出主意,动力方案,陀螺,舵机的选择。另外还有刚开始需要配哪些配件。
谢谢了~~

从此~~~楼主走上了一条烧钱的路~~

网友:
准备玩好点的话 直接YT套机

初期投入大点。但玩的应该很尽兴。
------------------------------------------------------------------------------

看样子 钱不是问题 上性价比最高的设备就是了。反正就是练习。
YT也不错,反而没自己配来的麻烦。练得多进步也快。

网友:
10C都直接上呀,看来真是舍得的人。

网友A:
LZ直接上600吧,比450好飞~

楼主:
600,太早了,先来点实惠的。哪些设备性价比高,麻烦说说 ,先把媳妇批的经费赶快用完

网友:
看预算啦。

Futaba的控有个坏处是接受贵,特别是2.4G的。如果考虑将来无副翼,或者飞机比较多的,可能还是DX6/DX7好一些吧?

我非常不推荐YT的套机,甚至连空机都不推荐。我自己拼了一套Sport,很不喜欢它的手感。陀螺只能用微型的,差不多就是GP750。跟以前的V2 / 401+9257相差太多了。至少在我手上Sport比V2要笨拙得多。如果LZ想要,我可以把自己的这套Sport便宜出给你。YT的质量貌似也在走下坡路。我炸过两次Sport,炸得非常轻,木桨都没坏,主轴弯中联变形。

要便宜我看飞越的V2不错啊。要质量好搞一个BEAM应该也不错,至少是空机,配什么随你。

动力我用好盈40A+XXD2218感觉还不错,价格也不贵。

舵机貌似最近MKS的比较火,斜盘和尾舵的指标都好得吓人,价钱只相当于InoLab的普通水平。从外形看好像MKS是YT的OEM,再怎么也不会比YT套机里面的差吧,看重性价比可以试试看。要保险的话买全套InoLab的也不错,我的V2用401 + 262HB效果好于 Sport的GP750 + 9257。要便宜的话大概也就MD933+922套装了,一半的价钱。我觉得舵机挑便宜的并不一定省钱。每炸必坏的话换舵机/齿轮麻烦不说,也不见得经济。另外可靠性差的设备炸鸡可能性也大。

作为练习机,消耗件肯定要多备一些的。

大桨是头号,推荐无门派的9元三拼木桨。我买了20副,用了5、6副。没有一副低于我的期望。桨的外形、重量、重心、硬度都无可挑剔。换桨后配平和双桨从来都不用调。

其次应该是三轴,主轴横轴尾轴。尾轴可以少备几根,如果经常机头着地尾轴坏的可能性非常小。主轴横轴推荐冰人的。

大齿盘,看你的齿轮间隙调的好不好,另外跟炸鸡的RP也有关。我以前炸鸡经常扫齿,最近很少扫了。稍微备几个吧。

底板和脚架比较容易坏,备个4、5套。

水平尾翼和垂直尾翼,尾部着地很容易坏。所以我干脆买飞越的钛合金,大不了炸弯了掰回来。

大桨夹轴承,稍微备一两套。炸多了就得换了。

尾桨,不太容易坏不过最好备一两套。

头罩,12元的塑料头罩很耐炸,经常炸鸡的时候飞出去,捡回来啥事没有,呵呵。

网友:
忘了说尾管备上5、6根。很容易炸弯的。

网友:
别的不说 L楼上的说401+262  比750+9257好不敢苟同

网友:
还有SPORT就是为新人准备的 飞行很稳定 所以你这种老手觉得肉,飞越的V2买回来就折腾吧 首先螺丝要全换 各个齿轮 轴承要看RP每批货都不太一样

网友B:
再补充一下 你要是说 Yt的PRO中联好坏 还差不多 SPORT的中联恐怕很难炸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直接上600吧,比450好飞~

有人带的话就直接上600好了
我是没有任何基础上的600 也没什么问题
大机主要是稳定 抗风性也强

网友:
引用 楼主:
600,太早了,先来点实惠的。哪些设备性价比高,麻烦说说 ,先把媳妇批的经费赶快用完
既然有经验就不早了,看实际情况,或者直接入500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补充一下 你要是说 Yt的PRO中联好坏 还差不多 SPORT的中联恐怕很难炸坏吧

小炸中联变形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你没看到我说“木桨都没坏”么?Sport的中联看起来跟Pro得很像(当然我没有Pro所以只是猜测),最大的特点就是比V2的横向加长了,这样炸鸡的时候受力当然比原来大。如果Pro和Sport的材质和加工没有大的区别的话,没有理由说Sport的中联就比Pro德强很多。

V2的中联我炸了很多次都没坏,而且是在炸坏了4、5副碳桨的情况下。

GP750 + 9257  <  GY401 + 262HB 也是我的亲身体验。9257没问题,因为以前是GY401 + 9257。

有人说GY401飞3D锁尾不行,高速倒退锁不住,我觉得很奇怪,没有GP750的时候那些人在用什么?当然我本人还没有真机3D,也就前进/倒退八字,刷锅+自旋圆周的水平,但是对401我还是有些体会的。401的性能和中立点的调节有很大的关系。悬停和小航线中立点不调好没关系,动作开始暴力以后就会感觉到调准中立点以后尾巴非常听话。否则哪怕差1毫米也会感觉到动作有些迟钝。说410不行的好像大多数是YT粉丝,基本上都是“中立点0度”派。这样调出来的401确实性能不会好。

网友:
YT的东西还是最耐用,我的SE十字盘和尾波箱,炸几十次了还在役,中联也没坏因为换粗横轴承也换了飞越的V3头。
其它GL和飞越的十字盘,服役时间短都已经不行了,旷量大,轴承也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