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YT的原装接收电,可以飞几个起落啊

楼主(2010-02-23):
听说只能飞3个起落就没电了,是不是真的啊。

网友A:
飞到二合一指示灯还有2个亮的时候(最下面是红,倒数第二个是橙色)还有3.85左右的电压,4个起落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到二合一指示灯还有2个亮的时候(最下面是红,倒数第二个是橙色)还有3.85左右的电压,4个起落没有问题

两个灯的时候,
我只敢最多在飞2个,我用的是自带的2合一点火,点火的时候电流1A,会持续个10秒左右~~多点几次感觉会比较耗电~~

网友:
3 4个起落吧,5个舵机很费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