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 A2208无刷电机可装在哪些飞机上,可以和哪些桨搭配?

楼主(2010-02-23):
我是小样,新来的,请教各位老鸟。我手里有一个新西达2208 kv2600,现在要买飞机想把这个电机用上,不知和什么桨搭配,搭配效果(如拉力大小,不同搭配电调电机的发热,省电情况等)怎么样,另外此电机最大能带动多重多大的飞机(别管是新手的初级的还是高级的)?感谢回答

网友:
飞 后推的机型,起飞重量在500G 以下就行, 浆配5030的,  电调配30A的,电池2S 3S都可以,3S速度会快很多.你可以坐个飘飘或者飞翼或者纸飞机

楼主:
飞前拉的为什么不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前拉的为什么不行啊?

前拉机通常用的桨比较大,你的电机KV值太高,不能直驱大桨,除非自己加上减速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如果不用大桨,就用5030桨前拉为何不行,是因为小桨拉力不够吗

网友:
我也期待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如果不用大桨,就用5030桨前拉为何不行,是因为小桨拉力不够吗

前拉机大多数是慢速机,阻力比较大,需要较大的静拉力。用小桨的时候同样的电功率产生的静拉力远远低于大桨,电力消耗很快,不经济。当然了,全重200~300克左右的小机型用5寸桨做前拉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但是又不需要2600这么高的电机转速了。

网友:
前拉常用2008KV150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淘宝上介绍2208KV2600可以选用GWS7035HD桨,这个桨应该算是慢速桨吧,这样搭配的话有什么问题呢,静拉力还是很小吗

网友:
7035不是慢飞桨,应该叫普通直驱桨,因为尺寸限制,静拉力仍然不会很高。2600rpm/V的电机上7035桨只能用2S锂电,并且仍然稍有过载。不知楼主打算把这个电机用在什么机型上?最好是能有个具体机型,大家才好给出参考意见。

网友B:
XXD A2208 KV1400的用2S电池,用1047桨会不会过载?

网友:
引用 网友B:
XXD A2208 KV1400的用2S电池,用1047桨会不会过载?

既然是2208 1400的电机和2S电池,应该是用在不大的3D板机上的吧。9038减速桨或者9050直驱桨确实会比1047桨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