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00-D四轴飞行器

楼主(2010-02-23):
得到xaircraft指教,在春 节期间多次调试和试飞,目前基本能较平稳地飞行。
在此期间,摸索出一点经验并发现一些规律性的问题,遇到的疑难问题和处理总结如下:
1、陀螺仪温漂、机头缓慢偏移的处理:打开调试软件里的陀螺仪温控补偿开关,有一定效果。

2、左右转向后遥控杆回中,机头指向随即恢复到原来的方向。处理:转向后保持遥控杆位,短暂稳定一段时间(约2-3秒)后再回中,机头指向自动回复的现象大幅减轻。
3、机架几何尺寸变形可能造成飞行性能变化,应注意随时检查。电机杆歪斜后,相对的两根电机杆不能保持直线,或相邻的两根杆不能保持90度关系。电机杆滚转,导致电机轴不能保持垂直。
4、飞控板上的电机接线端子锁定螺丝朝向飞行器中心,装拆电机接线时螺丝刀受遥控板尼龙支杆阻挡,不便于电机维护。建议改用矩形接线端子,以便螺丝刀垂直插入、紧固锁定螺丝。
5、安装时注意不要让电池帮扎带与电调散热片重叠,防止影响散热效果。
6、按图作业将接收机装在顶部容易受损,改为将接收机装在固定板下面,更好地保护接收机。
7、准备给电路板作个薄壳罩子,防止意外损坏,也更美观。
由于缺乏详细的调试说明,不明白调试软件中各项可设置参数的作用和调试方法,希望厂家抓紧补发调试资料,以利于深入体验,感受四轴飞行的轻松和愉快。

网友:
不看了,字看着太难受了

网友(2010-04-02):
呵呵,不知道哪个鸟人把我的帖子给删掉了

网友:
我的飞控有问题 返厂了

网友:
我都玩了X600-D一个月了那些调试软件的数值。都不知道如何调。。。
都已经4月份了!那些说明书,和固件,毛都没出现。。。希望厂家。你们不要忽悠我们罗!

网友:
去看看 mk 的资料吧

本来软件就是mk 改过来的

网友:
比些心機你會飛得很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