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管

楼主(2010-02-23):
我今天装机,吧油箱放在尾翼附近拉 油管长了点 大约半米左右吧,结果
发动机
会出现熄火的现象,是不是我油管太长,油吸不上去的原因呢? 请教老手

网友A:
就没你这么装的

网友B:
成品机对油箱位置都安排好了的,你改地方重心就不对了~~~即使上了天你就完了

网友C:
不明白为什么放在尾翼附近,油管长容易出现很多问题,像气泡什么的。

楼主:
嘿嘿 谢谢啊
我是DIY的机机 重心有点偏 所以才把邮箱放在后面的
建议使用多长的油管最为保险呢

网友D:
一般情况,不要超过20CM。千万别用油箱位置调重心,要用接收电位置来调。楼主是玩电机转过来的吧?

网友E:
是太长了。不过可以加泵来解决。

网友F:
你把引擎也装到尾翼后面吧,改成后推的啦

网友G:
油箱要装在飞机重心的位置 否则 动作幅度太大 不是吸不上油 就是太富油
配重有好多方法 比如 the3rd-eye 说的接收电池 或者加上几块配重铅块也不错 给汽车轱辘作平衡那里有的是
另外 尽可能的少放配重 没必要 还增加翼载荷 可以根据力矩原理 尽可能的放在离重心远的地方

楼主:
 呵呵 原来如此啊 以前没有DIY过机机 重心有点不好找

网友H:
用油箱调整,满油和空油的重心变化会很大的.

楼主:
我自己做的机机重心不会找啊 一般是在机机的什么位置  上单翼那种飞机

网友E:
正飞时不用修正可平飞,倒飞时推一点杆。这时的重心就对了。

网友I:
想不死火,只要把發動機的排氣口改細,減少出氣量.....現油管太長,而損失壓力的問題,補回合理的便可解決了.........,但,你的油箱放在機尾,是非常不對的一種做法,因,會使 CG 做成不穩定啊......當油燃完後,頭會重了多小啊 ????.......平行是飛機的根本啊...........哈哈

网友J:
原帖由
核子冬天
于 2010-2-23 22:57 发表
就没你这么装的
对对对

网友K:
俺的仿京商的40练习机,按照说明书指定的重心位置,头有点重,俺把2颗 5号电池和一个20克的铅,粘在飞机尾翼下配重。

网友G:
飞机重心 要看机型决定 如果你做的是教练机 那选择在机翼前缘开始 30%处 比较合适 可以多尝试 如果飞起来比较贼 还可以往前提一点 反之亦然
祝飞行愉快

楼主:
 O(∩_∩)O谢谢 今天试飞 结果轮架散啦  机子总重都1.2KG啦 15级的小机机看来带不动

网友G:
  真的很不建议新手从小排量开始飞 飞机小 抗风性差 稍微有点风儿 就跑偏了~~~ 节哀巴 15的发动机 配三叶的泡沫塞斯纳到不错 那飞机我飞过 挺好飞的 如果资金宽敞 还是上40级的吧~~~

楼主:
哎呀  今天又试了下  发动机突然熄火  油是素油   难道是油出问题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真的很不建议新手从小排量开始飞  飞机小 抗风性差 稍微有点风儿 就跑偏了~~~ 节哀巴  15的发动机 配三叶的泡沫塞斯纳到不错 那飞机我飞过 挺好飞的 如果资金宽敞 还是上40级的吧~~~

你说的泡沫塞斯纳翼展多少的啊   ?   我怎么见到的都是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