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第一次飞450有个问题~~~

楼主(2010-02-23):
第一次跑外场只是去感受下气氛,不过450通电后,只要手再去铃着大浆挪个位置,发现里面有好象有
舵机
不断移动的声音,感觉象卡住了。马上断电,重新通电后又恢复正常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LZ用的什么型号的舵机?是数码舵机吗?

网友B:
数码舵机吱吱声好象是正常的,但我的有时有有时没有。

网友C:
舵机吱吱的声音是正常的.请楼主放心!

网友B:
通电后不要提大桨,那是在和舵机较劲,后果自然是容易坏。断电后提没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