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LAMA400D怎么样?

楼主(2010-02-23):
最近看上了华科尔的LAMA400D,想没事飞飞室外。。。。。有人有这台飞机么?我想参考下各位模友的意见。

网友A:
我有飞过LAMA400-EC135.跟LAMA400一样,只是机壳外表不同.因机形比较大,有650MM长,如果在微风下飞还是可以,也很稳,速度也不会太快,但不可跟单桨机比,因两者不同.喜欢休闲的可考虑一下.

网友B:
双桨机和单桨区别很大,所以不太适合室外飞.建议楼主上单桨 如果无太多钱上450 可考虑004等机型.

楼主:
单桨我有个CB100了,现在3面悬停,对头还没练,我只是想找个室外机型。至于风的问题,我可以挑没风的时候出去飞。。。。。。或者去体育馆,所以想要个大点的机型。我看LAMA400D就够大。现在只是担心共轴双桨的自平衡会造成我的技术不能进步。。。。。。

网友C:
平衡的都不能再平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