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T330S的配置

楼主(2010-02-23):
我想做一个KT330,不知道用多少KV的比较好``我是个新手``看到有的帖子说慢机比较适合新手``想请问一下我应该怎么陪

网友:
2212或者2208 KV1000~1400 1047或者8060浆 30A电调 三个9G舵机 1000~1500MAH 15C以上电池

楼主:
翼长好象80多厘米用多少的啊

网友A:
原帖由
yangshun
于 2010-2-24 13:13 发表
翼长好象80多厘米用多少的啊
关键看多重了。

网友B:
整机300克以上2212
整机250克以内,2208
这样就可爽吊了

网友B:
电池800MAH,2S,足够了,还便宜

楼主:
如果想飞高一点呢``2S
800MAH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