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不少兄弟的FPV机坠机和飞丢的,分享一下我的经验

楼主(2010-02-24):
FPV,最重要的是可靠性,飞行的稳定性、续航能力、视频发射的距离远近这些都是其次的东西,可靠性怎么来?那当然得看设备,好的设备可靠性肯定要高一些,在这里我分别说明一下
一、遥控设备
      推荐使用72MHZ的FF9+149DP+一代功放。原因:FF9+149DP在不使用功放的情况下距离也能到5公里,在使用功放的情况下,5公里以外把接收天线卷成一团握手里依然能正常接收信号,舵机没一点抖舵现象,可见这种配置的性能,为什么使用一代功放呢?我只信一个道理:电子的东西,越简单可靠性越高,越复杂的东西出故障的几率也就越大,功放的作用就是放大电子信号,如果中间电路再参杂进别的电路(比如说调频等),在没有完美滤波的情况下功放把杂波信号也同时放大发送出去,这对远距离FPV来说是致命的。
二、图传方面
      现在大家搞FPV,都是抱着玩一玩的心态,没必要追究终极设备,现在柏通军工和FXXXXXX的500MW就是非常不错的设备,价廉物美,谁用谁知道,这里提一下图传的接收,这个很关键,几百米范围内乱飞用小天线那就不说了,如果距离超过500米,那一定得用平板,至少8DB以上,平板到接收机的馈线最好用双屏蔽层的,这样能最大限度的保证接收到的信号比较完好的进入接收机。
三、机载电子设备
       1、动力设备  (电池、电调、电机、螺旋桨)
             电池肯定得用好的,至少20C的,问题电池(过充过放后补救回来的,鼓了的,摔过的等等)绝不上机。
            电调是整个动力组的核心部件,别为了节约那几个钱买杂牌的,好电调自然有它好的地方,如果你的飞行爬升电流达到25A,那么请使用40A的电调,如果爬升电流达到35A,请使用50A的电调,以此类推,必须提供一定的冗余量,这样才能使电调不至于保护。
           电机那只能因人而异,有米的就上效率高的,没米的就上一般,但像那种多少型号KV的电机搭配多大的桨都搞不清楚的只能建议你多潜水学习后在发问。
          螺旋桨这个没啥好说的,肯定用GWS和APC的
       2、舵机    这个强力推荐使用金属齿的数码舵机,并把舵机线全换成绞线,坚决不使用排线,不使用延长线,并且把舵机插头内的金属接头与线的连接位置上锡加固,我现在已经完全抛弃使用舵机的原配线及插头,直接剪断自己做线,这样能最大限度的降低因为线路接触不量造成的事故。舵机到舵面的连接杆推荐使用碳杆,既轻强度又好。坚决不使用快装接头。舵角必须使用螺丝固定的那种。
      3、OSD和摄像头等,这个看个人爱好,注意接线就是了。

     总之一句话:仔细仔细再仔细,很多细节的地方疏忽了,往往就是这些地方造成的坠机和飞丢。
     以上是我搞FPV以来的一点经验,不足的地方还请大家补充

网友:
请教楼主两个问题:

1、视频接收我不用平板天线,用9db的全向天线行吗?
2、舵机线我不想换,能否用金属膜(比如香烟)将线包起来行吗?
谢谢!

网友:
请教两个问题:

请教两个问题:
1、视频接收天线不用平板天线,用9db的全向天线行吗?
2、我不想把舵机线换掉,直接用金属膜(比如香烟纸)包起来行吗?
谢谢!

网友:
1.不可以,由于天线极化角度问题,9dbi 的覆盖面很扁。
2. 包起来可以,注意接地更好

网友A:
再请教一个问题:

再请教一个问题:
能否用三个平板天线围成一圈,充当全向天线,这样就不用怕对不到飞机的方向/

网友:
不错的经验顶一下,屏蔽是相当重要的

网友:
建议在飞FPV的过程中,一定要全程录像。。。。。好处就不用多说了。。。。

网友:
我是个刚刚入魔的,现在所有的配件正在路上,先学习怎么样控制飞机,然后再改进空机和视频设备,希望我能参加你们的队伍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再请教一个问题:
能否用三个平板天线围成一圈,充当全向天线,这样就不用怕对不到飞机的方向/

不可以,这样会让平板变成连3dbi都不如的垃圾。

网友:
学习了,真不错.回家再改改

网友:
从我自己的经验来看,飞丢往往都是起飞前就埋下了隐患的,因此每次起飞前的检查是最重要的。比如我飞丢的第一架飞机,飞丢的原因是电池问题,当时也没有装OSD不能实时看到电池的状况,等飞机飞到两公里之外才发现电池电压下降太快,已经无法提供足够的推力了,再加上操作失误没能将飞机飞回离起飞点较近,或周围其他易于寻找的地方。而第二架则是由于我几乎是每天都飞,频繁的飞行震动导致摄像头与视频发射的连接插头松动,终于在那次飞行时在飞到1.5公里左右的时候突然失去视频导致飞丢。这些问题都是可以在起飞前检查到的,而我们却忽略了。

现在我们是在我朋友车子的后备箱盖上贴了张纸条,上面写好起飞前的检查事项。而且每次第一块电池上天,都是先在目视距离内转几圈,一人看视频上OSD的一些相关参数,比如起飞时的还有起飞后的电流,推油门时电池电压的下降情况。另一人目视操纵飞机,观察飞机的飞行姿态等跟以往有无什么异常变化等。确ren没有问题才开始正式飞行。

这段时间飞低空近距离,第一块电池也是先稳稳当当的飞行,检查调整飞机状况;第二块电池才开始飞贴地,钻龙门这些难一点的

网友:
经验之谈。学习了!

网友:
舵机    这个强力推荐使用金属齿的数码舵机,并把舵机线全换成绞线,坚决不使用排线,不使用延长线

请问绞线哪里有???

网友:
2. 摄像头要好,

这个我不是很同意。我个人的看法是飞远程靠摄像头来辨认地标是不大靠得住的做法,好的解决方案应该是实时航迹显示,就是实时飞行地图标示。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这个只能靠电台来解决,这样开销就整大了,比较可靠的还是看OSD指示,这样可靠性要高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个只能靠电台来解决,这样开销就整大了,比较可靠的还是看OSD指示,这样可靠性要高一些

我说的是把GPS 信号回传到PC上,用Google Earth直接解决。飞行前肯定需要预先下 载预期飞行线路附近几公里的地图的嘛。实在不行先买个地图。
开销没整大。

网友:
几个模友打算解决这个问题。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58333&extra=page%3D3

网友:
好的摄像头绝对是非常必要的, 高清晰度能让你分辨地面的微小目标,至少你看着心里也舒服,FPV不是无人机,追求完美还原人眼感觉应该是追求的目标。没有任何无人机能够通过笔记本上回传的轨迹来控制的,

网友:
好的摄像头绝对是非常必要的

那得看好到什么程度是不?有个性价比,还有体积之类的考虑。

比如,上面广告栏那个,微型小摄像头,性能很好,5万一个,那个那个。。。大家还是要考虑很多方面的嘛。。。

网友C:
摄像头主要还是看你怎么飞,像我专飞低空的,你让我装个420线的可能么。至于广告栏那个就根本不是我们考虑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摄像头主要还是看你怎么飞,像我专飞低空的,你让我装个420线的可能么。至于广告栏那个就根本不是我们考虑的了

驾驶舱位置微型云台位置装420线负责飞行控制;机腹部位装Zi6主要负责对地航拍,你看行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驾驶舱位置微型云台位置装420线负责飞行控制;机腹部位装Zi6主要负责对地航拍,你看行不?

420线分辨率还是太差了,除非色彩和宽动态非常好可能还好用。我用SN777都还经常觉得清晰度不够,不过用AV信号传输的也不能要求太高了。我建议的话用520线的更好,便宜点300多就够了。fox用的头子多,看他怎么说

网友:
要是我说,清晰度最好的是DX201,哈哈,我用的头子基本都有宽动态,SN777也有,才能保证你飞的时候天空不会变成一片白,但是软件宽动态还是差了点。
同意失业说的,用420线的不如换520线的。300多的怎么也比100多的强些,这个东西,贵点一定有贵点的道理,省钱也不是硬道理啊。

网友:
我针对这类困扰咨询了朋友,得到一些分析如下,希望能够给大家一点参考的建议:

1.  如果遥控器及视频接收系统使用的是同频率的无线设备,发射功率低的一方是很容易就被干扰了。现在大部份的FPV视频系统都是使用2.4G,而新型的遥控器也都更换成2.4G.而2.4G的频宽很小,严格来说只有三个频段,所以就很容易被干扰到了.建议即使是两个不相同频率的电路板也最好能安装在一定距离之外或使用屏蔽罩

2.  图像故障有很多原因,如被同频率的遥控器干扰,电波干扰,无线网络干扰等等,尽量避开在有这些干扰源的场地飞行!

3.  如果是视频问题,解决方式有:
a.  换成其他受干扰比较小的无线频率,如900MHZ或5.8G的;
b.  增大现用无线视频频率的发射功率;
c.  使用双向接收系统;
e.  使用定向接收追踪天线:无线频率是中心发射以圆型波型来发射/接收,如果能使用定向直线式波型来发射/接收,就可以翻倍提高发射/接收的效果.供电系统的电波干扰相对来说比较容易解决,主要是在电路板上着手.

4.  如果是遥控距离,基本上和使用的遥控器类型有关,但如果是属于玩家级,也可以将遥控距离DIY一下提高遥控距离.

5.  配备OSD,主要是供长距离飞行,无法目视到航模时使用;可以在屏幕上显示出已飞行的时间,飞行的距离,电量,离起飞前所设定航行偏差以及视频信号强弱等.要合理的评估并利用好这些数据!

楼主:
谢谢楼上的分享,希望大家都别丢机甩机

网友D:
摄像头的铁壳最好不要去掉!如果真要减重,弄点薄点的铝皮把它抱起来。原因我就不说了。
摄像头离发射机最好也不要太近!

楼主:
回复 网友D:

有道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摄像头的铁壳最好不要去掉!如果真要减重,弄点薄点的铝皮把它抱起来。原因我就不说了。
摄像头离发射机最好也不要太近!
可乐罐子剪一个?

网友:
感觉应该加个握手信号校验模块
几次不握手,就启动迫降机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乐罐子剪一个?

直接用锡纸包,全球卫星都用它,奥对了,人家是金箔,不过本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