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能驱动水泵吗?

楼主(2010-02-24):
我知道航模的遥控器(商品)应该可以直接驱动舵机,但是不知道他能不能驱动水泵 (pump) 工作呢?
遥控器的接受模块输出的是什么电平信号啊?

望高手赐教

网友:
啥水泵啊 ? 直接弄个 开关通道 把舵机电机改成 继电器 应该能驱动吧

网友:
来个电路图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知道航模的遥控器(商品)应该可以直接驱动舵机,但是不知道他能不能驱动水泵 (pump) 工作呢?
遥控器的接受模块输出的是什么电平信号啊?

望高手赐教
能,不过得增加一个接口电路~~~~~~~

网友:
紧跟铜河老大的步伐

网友:
弄个水泵开关,用舵机臂来控制开关,这是最简单的方法了。

网友:
有那种遥控开关啊!
你要是用这种遥控器 在上面装个交流接触器或者继电器都行!这样就好了!

网友:
直接用大电流电调就好了啊

网友:
要加一个装置才行,可见我的 贴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57423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
还是有些不太了解的地方
1)如果将接收器输出的PWM直接接到继电器上,就可以起到控制水泵的作用吗?
使用的水泵功率比较小,大概工作电压12V吧。
2)有那种小型的遥控开关吗,我查到的都是220V工作的呢?哪位高手能给型号呢?
PS:如果用单片机来控制应该能实现的,但是感觉比较麻烦,还要编程~~~

网友:
嘿嘿,我以前是用一个有刷电调,来控制水泵的转速。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回复。
还是有些不太了解的地方
1)如果将接收器输出的PWM直接接到继电器上,就可以起到控制水泵的作用吗?
使用的水泵功率比较小,大概工作电压12V吧。
2)有那种小型的遥控开关吗,我查到的都是 ...
直接买个成品的小遥控器就行,象汽车遥控器,距离几十米,也有远距离的。

网友:
要干什么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接口电路如何接呢,有没有什么商品化的器件可以直接拿来用呢?

网友:
wow~~~~~~~
又有新玩法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