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遥控直升机有用金属球头扣的吗????

楼主(2010-02-24):
1.请问遥控直升机有用金属球头扣(连杆两端与球头连接的部分)的吗????若有请说一下牌子和型号????
2.我看市面上卖的遥控直升机的球头扣都是塑料的,是因为塑料不好安装还是金属的做起来会很复杂会增加成本????
我在此先谢谢各位高人啦!*^_^*
祝广大模友虎年大吉!*^_^*

网友A:
金属的你怎么捏进去啊。。。
如果想用金属的,建议你用关节轴承

网友B:
对 除非是可调松紧的 否则没有弹性无法安装

网友C:
没办法安装的,  因为没有弹性!

网友D:
关节轴承?? 还是别折腾 呵呵 加重量的·~!而且麻烦

网友E:
一般地休闲飞行,尼龙球头口够你飞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