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玩电的,现在想上油的,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楼主(2010-02-24):
本人一点油的概念也没有,所以还麻烦大家帮我看看.

想上天子50 感觉JJ好便宜啊,飞的人也多.
亚拓600 觉得小贵,今年目标帮老婆买3个通灵的钻石,所以不大舍得.

油机需要起飞,除了 5个舵机,陀螺 控接收 还需要配什么? 比如点火器什么的、引擎..

价格是多少呢?  大家表笑我啊,油的我不在行.不过我也不怕丑,不懂就来问大家 ,哈哈~

网友A:
油的很麻烦(我也是刚飞油的,亏了有老鸟带)

先不说 你买什么机型 什么牌子  你要是自己飞的话 我劝你别买油的了 除非你有精力和财力 敢于研究和探索  发动机调和是很麻烦的 不像电的发动机 要么转 要么不转 你能很直接的看出来  油的发动机 转是转了 但是富油和贫油你能看出来吗?要是看不出来的话 时间长了对发动机不好  这就要经验 需要有老鸟的指导

油机一架 发动机和排气管 3个斜盘舵机 1个锁尾舵机 1个油门舵机 陀螺仪 接收机 火头 火头十字扳手  加油泵  油  点火器 启动器 外加几块 抹布

纯属自己飞后的感受 有不对的地方 请老鸟指导 我也一起学习

网友:
普通舵机用棒子的660MG或者650MG就行。锁尾春天4731。好点9253\9254   陀螺:米少GY401,米多就随便选吧!
发动机ASP或者OS的均可。

网友:
固定翼的油动比直升机的简单也省钱啊

网友:
至少买OS或者YS的发动机油针不用调,油也可以自己配不加硝基甲烷,直升机的油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不说 你买什么机型 什么牌子  你要是自己飞的话 我劝你别买油的了 除非你有精力和财力 敢于研究和探索  发动机调和是很麻烦的 不像电的发动机 要么转 要么不转 你能很直接的看出来  油的发动机 转是转了 但是富油和 ...
                     说得很详细了! 油这块!慢慢自己体会得多些!保养和维护繁琐些!。。。

网友:
先准备7-8K的预算

网友:
我一向都是玩油的, 在半年前买了一台电的,但还是觉得油的好,缺点就是要带多些工具和要清洁。大家都说炸鸡成本比电的贵,因为大家是和450比, 这当然便宜啦,如果是一台30或50的电直炸鸡,我想可能比油的还要贵。我还是喜欢油的多。

网友:
我也很喜欢油直,我有亚拓450和泰世EP200 V2各一架,还有50级的油固和电固各两架,还是对油动的感兴趣,那个发动机的声音听起来就是爽,电动的拿出去玩给人的感觉就是玩具,但我这里就我一个人单飞,买不到成品油,玩油固是用自配的素油,因为买不到硝基甲烷,请问下各位老手,油直可以用素油吗?还有一个问题,我的控是Futaba 6exhp的控,六通道的控不知可以飞油直不(淘宝上都说油直要配七通以上的控)?

网友:
天子50好象很垃圾

楼主:
2楼回答详细,谢谢.OS的发动机不需要调? 直接上?

顺便感谢所有回复的朋友,在电直电固方面,我也会积极回答你们所有问题!

网友:
觉得油机的还是有足够基本功在玩吧~ 那个东西调不好 炸的多 就很恶心了~ 很多人买了油的 都成了摆设了...

网友:
油机还是飞的比较稳的,电的就是省事,并不比油的便宜多少,油的声音就是有感觉,再说正常飞行可以用便宜点的油,也不是很贵,一百多点一壶,还是比较划算的,有很多都是电的不玩了开始玩油的,如果钱比较充足的话,建议上油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2楼回答详细,谢谢.OS的发动机不需要调? 直接上?

顺便感谢所有回复的朋友,在电直电固方面,我也会积极回答你们所有问题!

OS也得调,只是说OS的精度比较好,油针的位置相对固定,并且保有量最大,可以很容易网上查到调试方法.
另外,相对品质比较稳定,对各种油品适应性好(不挑食),出现莫名其妙问题的机会比较少,可以降低新手入门的门槛.
其他发动机也是各有优点,不是不能用. 我也是新手,自己玩,潜水看帖子+发帖求教,用过OS32和雷虎50PRO.飞悬停航线没问题.
3D不敢做,摔不起.
有问题请其他前辈指正.

网友B:
饭饭应该不是新手了,所以在飞机的调整上不必多说什么。主要是在动力这块不一样。
  先说发动机的选择:如果实在是新手新的可怕(单指在发动机这块),那就直接OS50或者YT50(其实是一回事,换个马甲而已),YS发动机不推荐,我不否认YS的发动机在同级别上比OS的要强,但YS的太叼油了。一般的油根本发挥不出他的功效。OS就不一样,什么样的油级别都能对付。国产三爷的,最好不考虑,对于新手来说,那是恶梦。
  其次谈谈发动机的调整:其实发动机调整并不传说中那么难,拿OS50蓝头来说吧,副油针一般不用动它,主油针磨合期2-2.5圈 ,磨合完毕恢复到1.5-2圈。磨合4箱油左右,低速2箱,中高速2箱子。OK了。要想知道发动机是否贫油也有个很简单的方法,一是看烟,二是用手摸(温度)。看烟的浓度,去油机论坛上找个视频,看看人家视频里烟的浓度就知道了;用手摸,飞一趟下来用手去摸缸头(等待时间不能太长,最好一停下来就去摸),微微烫手为宜(开始别一把抓实了哦,注意烫伤)。
  最后说说附件:加油泵,启动器,启动杆这三样必不可少。点火器可以用YT二合一(有人说那东西不好,原因说什么的都有,反正我一直在用。我感觉很好用,很方便。我用的新款二合一19C电池),如果不用点火器也是必不可少。启动电池可以用12V的理铁(A123 4S1P或者450的动力电池)
另外说说定速仪,飞油机最好用那玩意,一是可以增加飞行的稳定,二是可以保护发动机增加它的使用寿命
就说这些吧,欢迎交流(要拍砖的请便 )

网友C:
LS说的有两点持保留意见
1,看烟.不同的油,发烟浓度差别很大.个人感觉CP油的烟应该算偏浓.韩国的那个KY就更夸张了吧(这个是听说的);
我用的TOP15%烟很淡,以至于开始调OS32时看烟太淡,都不敢飞了(参照CP);
2,手摸.一般50级发动机中转速飞几分钟后的发动机缸头温度怎么也要超过85~90度(不然就是太富油了).
.就是落下来,缸头也有80度以上.直接手摸还是灰常灰常烫地.不过用手摸缸底(曲轴箱)的人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我.
缸底温或者微烫(60度以下吧)应该还是正常的.

同样欢迎前辈拍砖

网友:
已有一定基础就不要上天子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LS说的有两点持保留意见
1,看烟.不同的油,发烟浓度差别很大.个人感觉CP油的烟应该算偏浓.韩国的那个KY就更夸张了吧(这个是听说的);
我用的TOP15%烟很淡,以至于开始调OS32时看烟太淡,都不敢飞了(参照CP);
2,手摸.一 ...

我说的两种方法是综合用的(另外我感觉烟的浓淡和硝基比例有关,TOP15%的烟是很淡,但你试下TOP30%就知道淡不淡了。再说飞直一般都是30%),至于用手摸,我觉得摸缸头直接一些,开始我就说了,不能一把抓实,注意烫伤。

楼主:
谢谢17楼的鼓励...准备上油直,但是有朋友提醒问我是否要小孩 我说明年准备要 他说油会有点毒..

楼主:
谢谢16楼的鼓励, 你们的帮助让我太感动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饭饭应该不是新手了,所以在飞机的调整上不必多说什么。主要是在动力这块不一样。
  先说发动机的选择:如果实在是新手新的可怕(单指在发动机这块),那就直接OS50或者YT50(其实是一回事,换个马甲而已),YS发动 ...

缸头都感直接摸啊,那手指还不烫出个泡啊
普遍都是摸屁股的啊

网友:
我也是超新手,,什么机都没玩过 这几天入手了架30级的油控直升机  还不敢飞,,,,

网友:
不是一个小贴能说明白

你加我Q 我把详细都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