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50电机安装位置的疑惑

楼主(2010-02-24):
我在自己做450的侧板,从网上买了几个现成的侧板当参考,但是发现一个问题

似乎我买的450侧板的两个马达座安装螺丝孔,不是水平的,前后螺丝孔有2m左右的高差,装完以后,马达座是向尾部下倾斜的,马达的轴和主轴不是平行的,有几度的小夹角

请问各位大侠,这是为什么呢?马达的轴和主轴一定要有这个夹角吗?

谢谢了
我又上传了一个照片,是我买到的电机座,明显是在一个平面上,杯具啊~~开来真是我买的电机座有问题啊

网友A:
支持diy  但是侧板还是买吧 又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diy  但是侧板还是买吧 又不贵

主要是买的不合适,我想做的是异形的飞机,尽量用现有的零件

网友:
有高差是对的,把马达座翻过来就对了

楼主:
可能我表达不清楚,我上了张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我表达不清楚,我上了张图

板凳说得没错。看看电机座,两个孔也不是在同一水平线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凳说得没错。看看电机座,两个孔也不是在同一水平线上的。

网友C:
因为电机座的二个孔也不在一线

网友:
没研究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电机座的二个孔也不在一线

我看了我的电机座,两个孔是在一条线上啊,太奇怪了

网友:
借个图。。。很明显不在一个平面上。

网友:
楼主研究的仔细,不过没有原型,的确的,电机座的前后定位空不是水平的!

网友:
15楼正解

网友:
电机座的固定孔也不是一个水平面上的..

网友:
小意思啦!慢慢就会搞了!

楼主:
那就是我买的电机座有问题?晚上回家我上一个我买的电机座的照片

网友:
电机座的固定孔也不是一个水平面上

楼主:
我上传了一个电机座照片,看来是我买的电机座有问题了
惨啊~~

网友D:
你买的马达安装座不配套,问题不大重新打孔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