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光驱尾驱的请进,讨论一下.

楼主(2010-02-24):
从论坛上看到光驱轴很好用,很顺滑.硬度也高.

昨天拆了两个光驱, 拆出三根光驱轴来,今天做了一根.

先说硬度,

本以为光驱轴很硬,比飞越的尾轴硬,  可是用钳子试硬度发现,  飞越的尾轴比光轴硬多了. 单手用力用钳子夹光驱轴, 一夹就是一个印. 同样的力度去夹飞越的轴.基本看不到印. 说明飞越的轴比光轴的硬很多.

在说一下光洁度,

看上去光驱的比飞越的亮一些.

在说一下直径, 光驱轴比飞越的粗一点. 从飞越拆下来的皮带齿轮,在套飞越轴上,感觉很松,但套上光驱轴上,很紧.  说明光驱轴粗一点. 这是不是光驱轴比原装的轴顺滑的原因?

我上齿轮是 先把光驱轴上用钳子夹上 花, 在把铝齿轮用火机加热, 快速把轴砸进铝齿轮.

  用过光驱轴的兄弟们说一下改装效果,谢谢

楼主:
还有 每次要飞的时候, 从尾轴上点一滴缝纫机油, 这油润滑效果很好.也不沾土. 时间长了轴变的黑了,用卫生纸擦一下再重新上油就可以了.

楼主:
现在还有一点但心,就是怕用钳子在光驱轴上夹花.是否会影响光驱轴的精度, 怕变弯了.

等着装上就知道了.

网友A:
我用过很爽~~  推荐用 索尼的光驱~  那轴太完美了~   超硬~ 同时又如丝般润滑~ 比上了油还爽~     那东西要能量产就爽了~

网友:
以前的老光驱上的轴没问题。。。现在的不行拉。。

网友:
我用的是铅笔灰

用这个轴,我至今都没换过尾轴,光洁度好,强度也高

网友B:
我的光驱轴用了2年,没炸弯过,也不用上油。

网友:
光轴做尾轴,再用3MM铰刀把尾推铜套过一下, 保证爽的没边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还有一点但心,就是怕用钳子在光驱轴上夹花.是否会影响光驱轴的精度, 怕变弯了.

等着装上就知道了.

若碰到铜套就有问题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很爽~~  推荐用 索尼的光驱~  那轴太完美了~   超硬~ 同时又如丝般润滑~ 比上了油还爽~     那东西要能量产就爽了~
90年代中期的索尼双速,4速光驱,拆开来简直可算艺术品,真不是现在的光驱可比的。细节极其完美。还有一点,索尼光驱的音频输出的音质是所有光驱里面最棒的。

楼主:
去电脑二手市场去淘老光驱,哈哈.

现在的光驱轴 硬度还没有原配的硬度高,不过光洁度还不错.

楼主:
楼上用过光驱轴的兄弟, 是怎么固定齿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用过光驱轴的兄弟, 是怎么固定齿轮的??

用轴承胶就可以了。

网友:
sony光驱的轴比其他光驱轴的硬度要高很多。

网友:
用过就知道其实也不是很硬!稍微大炸还是很容易弯的

网友:
国产的光驱轴真的算不上多硬,我用普通的尾轴从没炸弯过,只是磨损比较历害,后来换了国产光驱的光驱轴后,大摔一次就弯了........

网友(2012-03-30):
不错,值得一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光驱轴用了2年,没炸弯过,也不用上油。
 帅呆王子确实是个传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