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推荐舵系和动力

楼主(2010-02-24):
朋友送一船如图:
本人从没碰过船,想简单在这船上装备一下电子设备,开始学习一下水模。
请大家赐教,船长40CM左右。

网友:
这么漂亮~~ 用来做静态不错~~ 玩太可惜了~

楼主:
他有一大一小,小只的送我了,小局部还需要在完善,还是想下水玩玩,帮帮忙

网友A:
550的有刷可以了,
这船也就看个航行姿态,

没必要暴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50的有刷可以了,
这船也就看个航行姿态,

没必要暴力的

那什么舵阿,桨阿什么的,有没推荐?
个人实在一穷二白

网友:
舵系 用ECO类的
舵机 3003即可
轴系 找套ECO类的
浆   38左右的
电机 有刷550
电调 有刷100-150A的双向
电池 8.4V镍氢 7.4V锂电 都可以
控   自己喜欢就行

网友:
550太重了吧 船这么小  还是配2212无刷的 小而轻 速度也还行

网友:
7楼朋友说的这套设备上50--70CM的船模不错,
但楼主的船可能放不下哦!!

网友:
不如上个2212~2217无刷外转子电机玩玩,KV值在1500~2200左右,电调50A左右,
效果应该不错的。
再不如上个2040内转子电机,KV2600以下的也可以,

网友B:
玩的话外转子就很好了。重量轻,效率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的话外转子就很好了。重量轻,效率高,便宜

外转子的手头刚好有一个,那动力就用那个了。
舵机S3003确实放不下,需要用小型的舵机。
舵细用7楼朋友推荐的应该OK的吧?
谢谢大家指教

网友C:
一只380有刷就行了,重量轻,动力够,电池用2S锂聚,也是重量轻.电调20A双向.20MM全浸桨.舵机用8克的.
这种仿真模型不适宜用无刷,就像楼上说的,跑航姿,不要跑极速,你这条船跑极速不是跳就是容易翻.完全是失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只380有刷就行了,重量轻,动力够,电池用2S锂聚,也是重量轻.电调20A双向.20MM全浸桨.舵机用8克的.
这种仿真模型不适宜用无刷,就像楼上说的,跑航姿,不要跑极速,你这条船跑极速不是跳就是容易翻.完全是失态的.

谢谢指教,拿简单来说,这船能跑就行了吧?
现在多少有了方向,不跑极速的话,水冷也是需要的吧,这个目前没有孔,需要的话自己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