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泰2877如何提速

楼主(2010-02-24):
给孩子买了一条恒泰2877,已经跑废了两组电池了,孩子嫌慢,不愿玩了。
能否小改提速?如何改?谢谢!(不想换成无刷,也不想动电路)

网友:
换四驱车的马达和专用电池,保证提速 !

网友:
呵呵 改锂电的
买个市场的大LAMA  改装下  你看快不

网友:
这东西以前改过.  不好搞啊.  跑不快的.   还有是容易翻的转湾时

网友:
这船体还是蛮有难度的。属于deepV类,而且重心高。
本来的推进器由于马达罩子的缘故,敞水效率就不高。

网友:
用9.6V的汽车电路板~或原有电路板换370马达,电池不能超过7.2V

网友:
船体发泡挤填充,需加重。

网友:
用一只380有刷,我有条这种船壳,改为救援船,2S锂聚,跑起来船头三分之一翘起.比原来快很多.
如果用无刷你会后悔的.

楼主:
没有软硬轴

没有软硬轴,想直接废掉原来的电机箱体,改成两个180电机或者370电机,在船尾打孔,电机轴直接接螺旋桨,但不知道怎样密封好。请知道的祥告。多谢!

另:有猎鹰遥控滑翔机玩具的双通控和接收(含电机),有刷电机的,控制距离300米,想用这个直接改,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用6800MAH 20C7.4V的车用锂电行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原装电池是6V,只把电池改成7.2V时,速度明显快了点,但一会儿就没电了,放置十来分钟又能跑。
6800MAH 20C7.4V的车用锂电估计没问题,只要不是太重。

楼主:
昨晚拆开,才看到里面原来是130电机,晕死,难怪动力不够。

现在的问题是推进器由于马达罩子的缘故,效率不高,我想直接把马达罩子废了,窟窿用塑料封住,重新开口后双电机直驱,螺旋桨换大点的(原装螺旋桨只有2.5cm,想换成3.0以上的,也不知道多大的更合适),不知效果如何。
关于速度高了以后船头上翘、转弯容易翻船,我想把电池改到船头,压一下或许能好些。呵呵,门外汉只是瞎想,改完了试水再说!
另外船舱内密封用的白色的软胶叫什么?有卖的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