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失控保护怎么开

楼主(2010-02-24):
就是关了遥控器电机不会转动的那种,
另一个问题:遥控器还有什么保护功能

网友:
那个PCM可以用!

遥控器有个切袭火...

设定之后,切下开关,电机不转..

楼主:
请详细
汗 一句两句说不清...

网友:
坏了,今天传奇先生的沙发没坐上了!!!

昨天看到饭饭的真实面貌了!原来藏在最深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详细
汗 一句两句说不清...

汗,编辑错贴了. 一句两句说不清.你可以加我QQ 我慢慢给你讲 365383558

网友:
按照说明书来做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