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友的点火系统!

楼主(2010-02-24):
飞机用的电热点火器
时间:2010-02-24 14:47来源: 作者:衡衡 点击: 4次
电热点火器DIY
 空中点烟花的话,用电子点火头当然方便,但是却不便宜,发射一个小火 箭都要换一个火头,不怎么符合经济效益。
所以我在昨天偶尔逛街碰到有电炉丝卖的时候赶紧付出3元买了3元电炉丝 长度20厘米,电阻70欧姆 800W功率。
买回来后赶紧开工,用万用表测量电炉丝的电阻后截取2厘米,有效部分电阻为4欧姆,经过测试3S电池通电5秒可以达到点燃烟花的程度。
很多人关心的耗电问题。其实计算一下就知道。加上整个电路的总损失,3S电池点一次烟花(5秒钟计算)会掉0.06V的电,基本上比巡航飞行需要的电力要低。

图中蓝色的原件是开关,这个开关内阻0.05欧姆。

任何DIY的东西都要不断完善,欢迎大家提一下意见。

PS:有人会说网上不是有人DIY出5V的电子点火器么,直接插接收机就行了之类,但是那个要搭配电子点火头用。
(责任编辑:admin)
欢迎投稿: www.5izmx.com (我爱做模型,集合模友的智慧,充分发挥DIY的精神,享受DIY乐趣,把DIY进行到底~~)

网友:
搞个os8号火头+一节1.5V镍氢电池即可,呵呵

网友:
5秒太慢了
可以把电炉丝打磨细些
或者
找个废灯泡,里面的灯丝,1.5V 瞬间燃断,也没什么短路问题了,几千度点什么都着了

网友:
用10Ω1/4W左右的电阻也可以点火的,又便宜,又省电,约5秒可点着,要加快速度可用小点的阻值,但不宜用太小的,阻值太小的一通电就烧断了,

网友:
800W电炉丝太大了,最好用75W电烙铁芯的电阻丝用电更少点燃更快。

网友:
还有别的没有了?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学习了:loveliness:

网友A:
用这个吧
现成的

网友:
煤气灶上点火用的

网友:
只要机芯

网友B:
用模型火 箭的点火器吧。又便宜又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模型火 箭的点火器吧。又便宜又方便。

价钱如何?

网友(2010-04-15):
谁能给个好的方案啊?

网友:
其实没必要。弄个猛点的电池,点火的丝就用很细的铜丝就行了。

网友C:
用一个扫齿的舵机(当然新的也行)拆开,插接收上面一个通道,用手拧电位器直到电机不转,这时可以把电位器的拧杆剪了(防止日后拧到、拧乱)这时去掉电机就是一个电源了,电流有点小,发热丝自己找找看,用火头可能也行。一个简单的遥控开关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手电筒灯泡,玻璃上磨口,装药,简易电点火!
优点:便宜、省电、准确!
缺点:一次性消耗品!

网友:
再顶一次,找最新最好最省事最省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一个扫齿的舵机(当然新的也行)拆开,插接收上面一个通道,用手拧电位器直到电机不转,这时可以把电位器的拧杆剪了(防止日后拧到、拧乱)这时去掉电机就是一个电源了,电流有点小,发热丝自己找找看,用火头可能 ...

扫齿的舵机玩模型的都有,我觉得这个方案最实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这个吧
现成的

这种打火花的只能点着燃气。。。连火柴头都点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