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100的尾马达确实很烂

楼主(2010-02-24):
首先先自我检讨,自己水平烂.

其次,尾马达也确实烂,小小摔就坏了.

已经坏了2了.

排除线路问题,陀螺仪,调速仪问题.

第一颗,摔过以后 低速不肯转, 上高速也不顺畅.

第二颗,直接把外壳摔飞了,装进去要手拨动才运行.

难怪台湾朋友都说华科尔靠尾马达赚钱.  我看很多台湾人都换了2.9G马达, 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马达.请指导.

http://www.rctw.net/archiver/tid-121557.html
http://www.rctw.net/archiver/tid-122424.html

上面是台湾的模型论坛

网友:
我遇到类似的问题,尾马达转不动,电机很烫。原因是马达太精细,进灰尘之后卡死活动部位。

穿过散热孔把黄油上到轴承处,活动几下,问题解决。

网友:
千万不要上飞越的轴承油和缝纫机油,挥发之后残留物将直接卡死马达

网友:
我的4G3尾无刷和CB100是同样类型的尾无刷电机,我试过4G3的尾无刷外壳摔出来后,把它捡起来,插回原来的位置,然后用手转动一下尾槳,感觉到转动很轻松就继续飞行,到现在还是锁尾很好。呵呵,我还天真的以为这样的设计挺好,起码不会断尾槳,我买的3个新4G3尾桨到现在还是没机会换。
刚刚特意把它的外壳拔出来拍照给你们看。

网友A:
几乎都是自身的问题导致的飞机损坏,..

建议买个箱子..把飞机收起来 这样就不会脏了!

CB100可以说马达做的不错,祝楼主爽飞..

网友:
摔机后,一定要断开电源,检查一下各运动部件是否顺畅,其它构件是否正常,当确定没问题后,才通电源继续飞行,这一步是不能懒的。否则尾电机卡死,你还要强推油门,就有可能会对尾电机或者尾电调造成伤害。

楼主:
TF-4兄 ,你的问题和我第2次的一样,今天我把马达拆出来了

你知道为什么壳子会飞出来吗. 因为那根轴的尾端还有个卡子, 用来锁定转轴不让外壳飞出来, 撞击后卡子掉下来了,应该还在电机出线通道里, 把线挑出来就能看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乎都是自身的问题导致的飞机损坏,..

建议买个箱子..把飞机收起来 这样就不会脏了!

CB100可以说马达做的不错,祝楼主爽飞..

看我前面发的台湾人对cb100的评论,他们说华科尔在骗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TF-4兄 ,你的问题和我第2次的一样,今天我把马达拆出来了

你知道为什么壳子会飞出来吗. 因为那根轴的尾端还有个卡子, 用来锁定转轴不让外壳飞出来, 撞击后卡子掉下来了,应该还在电机出线通道里, 把线挑出来就能看到 ...
多谢兄弟的提醒,不过我的4G3尾无刷在3个月之前就摔成这样外壳分离,那个轴的卡子肯定早就不见了,反而我觉得现在这样能分离也挺好,清理尾电机很方便,而且尾桨转动所造成的风是往外吹,所以尾电机的外壳是不会在正常锁尾飞行中掉出来,我也就懒得更换它,另一个功能就是这样也保护了4G3的尾桨摔机时不会断,只会连外壳一起飞出来,这个意外的功能是我意想不到的好用。

楼主:
我第二个坏掉不是因为外壳飞出来,外壳飞出来确实也没什么不好,  不过装回去后启动转不了,要用手拨才可以转起来。
后来拆了电机找到了里面的卡子,是因为卡子错位阻碍了主轴.

不过已经晚了,拿出来的时候把3根线的其中一根弄断了.
而且是断在根,根本就找不到线头,无从焊接.

不过这个卡子太不牢固了,一般来说无刷电机的主轴应该是尾部铆住的, 象他这样一撞就掉,我怀疑是故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我前面发的台湾人对cb100的评论,他们说华科尔在骗钱

我还说YT骗钱捏!买YT的RP不好的人一大片呢!呵呵~

楼主:
yt是什么

网友:
那个卡子只是个摆设,基本起不到卡子的作用,太松了。我现在不用那个卡子,感觉更好,一是可以保护尾桨,二来便于清理缝隙里的灰尘。

网友B:
其实不是人家东西不好 如果你不摔它能坏吗? 这个不能抱怨啊
就和汽车被划了漆,就说它油漆不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不是人家东西不好 如果你不摔它能坏吗? 这个不能抱怨啊
就和汽车被划了漆,就说它油漆不好吗?

BS托.

质量不好的也不是我一个说的, 可以自己上网搜搜看坏的有多少, 也可以问问论坛里多少人坏了。

基本上摔几下肯定出问题. 说不摔的人有几个, 哪个敢说飞起来不摔的.

不过经过论坛几位大侠的指导,学会了绕线圈,现在基本没什么问题了,

外壳和转轴之类的是基本不会坏的,只要上润滑脂就可以了.

线圈很容易坏,短路,缺相, 只要重新绕好就OK了.

网友:
滥——就一个字!~~~~~~~~~~~~~~~~~~~~~~~~~~~~~~~~~~~只说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