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纤副翼和普通副翼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2-24):
碳纤副翼和普通副翼在飞行中有什么区别?除了美观,用过的请说一说,谢谢!

网友A:
High speed and stable performance

网友:
让飞机更灵活,翻起来更容易。让新手炸的更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High speed and stable performance

要改比较级

网友:
副翼越轻,飞机的机动性能越好!如果碳纤副翼和普通副翼在重量上没有区别的话,对飞机性能没有区别(假设翼型一样)

网友:
副翼越轻,飞机越不稳!

网友B:
难怪500esp飞起来那么贼~~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怪500esp飞起来那么贼~~

500ESP怎么会贼呢 那450pro和250SE岂不是贼到家了

网友:
个人理解是这样的:
碳纤副翼一般相对普通副翼质量较轻,陀螺效应也就相对减轻许多,结果是在相同条件下反应更迅速。(一般平衡杆比较长,整个副翼部分就相当于一个大的陀螺仪)

而尺寸相同的两种材质副翼产生的希拉效应是相等的。

故相对而言,碳纤的副翼会比较好。

至于哪个外观漂亮些就因人而异了,塑胶材质的可作成亮丽的颜色,而碳纤维的就不能。

呵呵,相同的道理,五金件一般比较重一些,所以说也不一定是五金件就好。

适用才是最好的!!^-^

网友:
见过论坛一位同志,换了一个比原先用的重了几克的副翼,结果控制的感觉变化很大.(好像原来的是4G,后来的是7G)

网友:
Carbon Fiber paddles are lighter hence crisp response. Plastic paddles are relatively heavier so they make your heli more stable as per my test flight result.

网友:
The man upstairs are absolutely ri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