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达齿的孔比马达轴小了怎么办?

楼主(2010-02-24):
今天拿到个GL的马达齿,高高兴兴的准备安在
电机
上,预装的时候傻眼了,马达轴比齿轮孔大,用榔头砸都砸不进去。马达是YT的BL430 SP,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两个厂家不一样就不通用啊?

网友A:
把轴磨一下,我以前450M的马达就是磨过的!

网友B:
马达比较贵,最好不要磨,还是换齿或扩齿孔比较好。

网友C:
第一次是紧一点的

网友D:
YT 这款马达是粗轴径的,你买的时候没有仔细看说明,换YT的齿吧。

楼主:
现在很茫然...

网友D:
两弊相权取其轻 换马达还是马达齿?

网友E:
用每次扩大0。1MM的幅度扩孔,这能保证同心度

楼主:
你们说的都不错,可惜手里没有工具!
扩孔是不错,没有工具,把轴磨小也不错,而且工具也好弄,但是伤电机,以后换齿就麻烦了!
伤脑筋~~
高人们指点下去什么地方可以扩孔吧,我成都的~

网友F:
430m是3.5轴的 以前一般电机是3.17

网友G:
还是别硬装的好 呵呵 换个3.5的 马达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