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差速器的驱动机构

楼主(2010-02-24):
可以比仿双流方式少一个

网友:
没看懂,楼主能否再详细讲解一下,我对差速器感兴趣。

网友:
貌似有点复杂

楼主:
解释下

同色轴 齿轮轮代表紧配合,转向差速器未被驱动时,左右驱动轮等速同向转,直行。驱动轴外侧是直齿轮,左侧齿数一样,右侧加一个中间齿轮,产生相反转向,转向差速器两个轴转向相反,转速相同。当转向差速器被驱动时,两轴速度不同,并通过各自的直轮驱动到驱动轮上,于是转弯

网友A:
这种差速有个缺点,就是不能一侧驱动转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差速有个缺点,就是不能一侧驱动转向

不会吧,如果主驱动停止,转向驱动工作,则一个轮正转另一个轮等速反转,能原地转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占地板的兄弟说的是,单履带侧传动转向。不是中心差速转向。

网友C:
此变速不能360度原地回转!

网友:
原理木有问题,但涡轮的使用也不是特别关键。涡轮效率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变速不能360度原地回转!

如果主驱动停转,转向驱动工作,则主差速两端必然以相反方向相同速度旋转,不知道你为何判断不能原地转?
但涡轮的使用也不是特别关键。涡轮效率很低---------因为要能传动自锁,所以使用蜗轮机构

网友:
想法不错,呵呵,优点就不说了,提些意见。

1.涡杆的效率听说很低,快了的话据说噪音很大。
2.这个布置个人感觉太不紧凑,装甲车的车内空间很宝贵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