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上的C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0-02-24):
电池上的C是什么意思?一直不懂啊,求高手解答

网友:
C数是放电量..

一般 20C-25C都够用!

网友:
C数是放电倍数~

网友:
呵呵, C 是容量, C 前面的数子的才是倍率。。
大家理解的意思都是对的。。
但是字面的概念是不对的!

网友:
楼上的不对吧,容量不是以毫安来算吗?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网友:
6楼是对的吧~C应该就是容量的意思~1C就是一节电池的容量吧~那么前面的数字自然就是倍数了~那么多少多少C就是电池的放电能力了

网友:
放电系数、放电倍率

额定容量:指电池的蓄电量,单位以“mAh”(毫安时)或“Ah”(安培时)来表示;容量符号用“C”表示。如:1000mAh=1Ah;即当给电池充饱电后,又放电至截止电压,这其中所释放的全部电量,就是此电池的容量。
“倍率”放电,指电池在规定时间内放出其额定容量所输出的电流值,数值上等于额定容量的倍数。如“1”倍率的放电表示放电电流数值是额定容量的“1”倍,若电池容量为3200mAh那么放电电流应为1×3200=3200mA用“1C”表示,换成小时则是3200mAh/3200mA=1小时率。

网友:
9楼标准答 案!

但难懂些,我说得更直观些吧:C前面的数(或者说"多少C")直接说明了电池的放电能力。
即可接受多长时间把自己的电放完:1C表示1个钟头,20C表示“二十分之一”钟头,即3分钟。
如果强行放电,超过放电能力就会损坏电池

网友:
9楼回复的比较认真,顶一个。

网友:
回复是一种美德

来补习基础知识的:loveliness:

网友:
這裡有答 案可以參考
http://www.rcmania.hk/?c=article&d=views&id=80

网友:
14楼介绍连接的香港RC Mania基础讲座非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