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技师进驻本贴

楼主(2010-02-24):
 不知道咋回事,你们都弄些机床来研究。我们学机床的都没撒前途的。
现解答在本贴提问问题,我主攻数车,普车。
部分其它机床可以试试,不一定可以解决,毕竟还没毕业。见谅

网友A:
车床想配置数码车螺纹,主轴接编码器,然后呢,怎样螺杆的步进电机同步?呵呵,估计很多像我这样的菜鸟多希望答 案!

网友:
自制0618大小的车床,如果用圆柱形导轨做,导轨如果用45号钢的光轴,需要多大直径的?要求能啃铁。

网友B:
他只是个学生,他还不知道这里高手如云,班门。。。。

楼主:
不知道是什么东东,考到了。 我只能解决一些简单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般编码器有根线可以接到CNC盒子上的,编码器会以数字信号传给CNC。由CNC经过计算控制主轴和丝杆同步,车出需要的螺距

网友:
主轴的编码器发脉冲经数控系统运算控制丝杠和主轴的转速比例就车出螺纹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要看你做数控的还是普通的了。45钢比较软一般要处理了之后才能做轴承,建议热处理或用别的硬度高的材料。

网友:
LZ 你是学机床操作的.还是做机机床的设计制造?

网友:
圆柱直线滑动系统磨损后的间隙咋调呢?
谁有啥好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E:

操作为主,机械设计也学了,但只有半吊水

楼主:
回复 网友F:

整图片啊,这么说搞不定啊

楼主:
回复 网友G:

看不懂是个什么高科技,应该是非数控机床用的。快速换装备可以提高加工速度。

网友:
回复还是理论,这个都知道,主轴上加编码器,获取A/B/Z脉冲或单一脉冲做索引,然后在Mach2/3中设置Index索引信号及编码器信号输入,但还没成功,就是不知如何设置编程,能上个图具体解说一下主轴加编码器车螺纹的设置与编程么. 期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只是个学生,他还不知道这里高手如云,班门。。。。

我也刚在这样想,看到你直接就给说出来了,我就闭嘴算了。。。。。。

网友:
操作数控车的话操作手册全有注意看书即可。

制作做数控车和制作数控系统,比较不容易。做个比较完善的cnc系统不容易。

楼主:
这都没搞定那可能是装备不兼容,要现场看了。至于编程,更要现场教。先要会一般的台阶循环,走刀的路线要以退刀可以避过工件为佳。一般选矩形路线。把20粗的车到10初应该是
G00X100 Z100(坐标定位)
G00X19 Z1(车削定位)
G01X19 Z-10(车削)车好多Z-好多
G01X21 Z-10(退出工件)
G00X21 Z1(退回起点)
G00X18Z1(车削定位)
。。。。。。
G00X100Z100(最好每次车完都退到一个远离的地方)
M30结束
这是最简单的,一般圆柱和圆锥都可以这么整。
买CNC应该有本说明书,上面有车各种外形的程序编辑方法,照填就成

网友:
又多了个老师,好事啊

网友:
技师论文答辩小年轻不容易过的  技师有年龄限制的 技师要求知识面广  技师不是干活的 是解决问题的 另外数控技师好象不分 车和 铣 全要掌握的

网友H:
阿莫的二徒弟。鉴定完毕。

网友:
数控技师怎么不分车、铣?要分,还有加工中心的技师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阿莫的二徒弟。鉴定完毕。

请教:大徒弟是谁?

网友:
欢迎欢迎!!LZ遇到老师傅时,千万别说您是搞数控的。。

网友:
你好楼主 我想自己做数控小车 材料已备齐 想问一下 主轴电机也想是用步进或伺服最小要用多大的  谢谢

网友:
能把手扳床改成数控车螺纹,俺就称你为老师

网友:
精神可嘉,支持lz

网友:
学用机床的和设计机床的本来就不是同一水平,智力差远了

网友:
楼主,你老师喊你回去上课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请教:大徒弟是谁?

有问必答:五年

网友:
楼主,你老师喊你回去上课了。

网友J:
刚入门的我请教个简单问题 欲车一长度650直径10细长轴工件 材质为40CR调质到32度 请问 在无根刀架的情况下 用什么车刀 转速多少 吃刀多少 走刀多少  锥度补偿 多少? 希望不吝赐教.

网友:
另请教一简单问题 欲钻一深度120 直径2 小孔  如何使用普通车床避免偏心? 注:工件外表面不可加工

网友J:
再请教一简单问题 欲车一薄壁管 材料毛坯为 内36 外 45 (非标准管材)
欲车至 内38 外 42   长度300 车刀加工深度为170 工序该如何安排?

网友J:
以上三个加工问题是我在平日里干活遇到的难度比较大的活  查资料加自己琢磨后虽然问题已经解决 但仍希望能有更加完善的解决方法,希望楼主能给予一些指点,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操作为主,机械设计也学了,但只有半吊水

注意啊,地板说你班门弄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车床想配置数码车螺纹,主轴接编码器,然后呢,怎样螺杆的步进电机同步?呵呵,估计很多像我这样的菜鸟多希望答 案!

这个都是给定值,楼主回答的有些麻烦,为什么不去通过单片机实现数控丝杠呢?我想只要会单片编程,肯定能解决,比这复杂的运算单片都能实现。

网友K:
用PLC实现更容易些。主轴编码器输出脉冲送X点,根据螺距算出丝杆转动速度,用Y点输出脉冲送丝杆步进或伺服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K:
用PLC实现更容易些。主轴编码器输出脉冲送X点,根据螺距算出丝杆转动速度,用Y点输出脉冲送丝杆步进或伺服电机。

我也发现PLC不错,可以应用到不少地方。数控车铣刨,如果想搞个自动变速箱,ABS也可以。最后正努力学习中。

网友:
如果用PLC来控制车螺纹。我认为:

人机上设:主轴转速输入,螺距输入。就可以了。

直接通过主轴编码器计数,通过固定公式算出Z轴进给速度就行了。

欢迎拍。

网友:
单片机和PLC合CNC比较缺的是差补功能。单片机或更高级的CPU里有完善的查补功能和G代码转换功能就是CNC了。

自己买二手车床缺挂轮的朋友可考虑用PLC或单片机自己买个步进电机做嘿嘿。

网友:
回复 楼主:

虽然我也只是个学生。。但是发现楼主的水平是相当的理论化了。连我都看的不明白。。需要通俗易懂。不知楼主是啥学历。

网友:
LZ还不知道本坛的技师比外面刚毕业的本科生还要多,碰壁了

网友:
楼主,你老师喊你回去写作业!

:loveliness:

网友:
多学习是好事!

网友:
这里很多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刚入门的我请教个简单问题 欲车一长度650直径10细长轴工件 材质为40CR调质到32度 请问 在无根刀架的情况下 用什么车刀 转速多少 吃刀多少 走刀多少  锥度补偿 多少? 希望不吝赐教.

:funk: 高人啊

网友:
呵呵...这个帖子有意思.....搬个板凳慢慢看...

网友:
楼主不知道,以为这里是加工(用机床),别被外表迷惑,这里主要是DIY床,不是用床DIY 模型材料。

网友:
楼主: 不知道咋回事,你们都弄些机床来研究。我们学机床的都没撒前途的。
现解答在本贴提问问题,我主攻数车,普车。
部分其它机床可以试试,不一定可以解决,毕竟还没毕业。见谅
好 未来的机床设计师: 学业完成后整个自动床,让大伙瞧瞧 让世界........................

网友:
LZ请教问题,打算用PLC+变频器+触摸屏来玩C0618,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这点东西有什么特殊要求?谢谢

网友:
楼主别淹着

机械这行水很深的,
加上坛里高手如云,
说句不客气地,
你就算再学十年,
也不见得能回答坛里的问题,
毕竟实践出真知,
楼主的话有点大了

网友L:
兄弟们别难为他了,

他只是个学生,没啥实际经验,
至少没有大家这么多的实践机会。
实践出真知,
理论只是理论,
况且理论还是来源于实践的呢,
大家碰到的各种实际问题,
怕是这个学生想都想不到的。
纯理论在实践经验面前一文不值的。

另,如果是学设计的还好些,
如果只是学习操作,
那就更不行了。
哎,年轻不知道深浅阿

网友M:
引用 网友L:
他只是个学生,没啥实际经验,
至少没有大家这么多的实践机会。
实践出真知,
理论只是理论,
况且理论还是来源于实践的呢,
大家碰到的各种实际问题,
怕是这个学生想都想不到的。
纯理论在实践经验面前一文 ...

楼主又回去上课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M:

楼主又回去上课了吗?

发现水太深了.赶紧上岸了...

呵呵...楼主好像觉得我们这里的人都是读书多识字少的...

网友(2010-05-31):
呵呵,这里的水确实很深,跟外面的一样深。lz你只要尽自己力量能帮上别人一点点就行了,毕竟不懂这行的大有人在,不懂的咱再回去了上课学

网友:
怎么不见回贴啦,我刚想问问题呢,别打击他哦,年纪还小,但是比我强多了,我的初中毕业是通过熟人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以上三个加工问题是我在平日里干活遇到的难度比较大的活  查资料加自己琢磨后虽然问题已经解决 但仍希望能有更加完善的解决方法,希望楼主能给予一些指点,谢谢

楼主是抛砖引玉啊。你的工件公差多少?

网友(2011-04-24):
再次挖坟,把老帖给掘出来了

实话实说,这里兄弟们的水平,

不是使用数控机床的坛子的水平可比的

楼主,有空还是回家来看看,互相提高

不是车床技师的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J:
再请教一简单问题 欲车一薄壁管 材料毛坯为 内36 外 45 (非标准管材)
欲车至 内38 外 42   长度300 车刀加工深度为170 工序该如何安排?
你有完没有

网友:
不懂得lz还没毕业咋就到此自称数控车床技师,以为这里玩模型的都是幼儿园级别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