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控.................控.................控.................

楼主(2010-02-24):
小弟我刚上油机,最近米紧张,给推荐个好用的控吧   经济实惠+好用

楼主:
固朗控K-6X这个控飞油固怎么样?

网友:
4VF 或6EX

网友:
想飞油机的话控的钱绝对不能省,否则将来肯定会再花一次钱滴。

网友:
以后想飞油直吗?不想飞就四通够了4VF700左右,想飞就买6通或9通吧。

楼主:
给说说是T6C的控好用呢还是冠丽4通的的好用啊?油固上用哪个比较安全呢   等答 案   O(∩_∩)O谢谢

网友:
飞油的用个可靠性高的控,要是失控撞到人,你就惹大麻烦了。

不建议你用刚才说的那几种牌子,认识位老鸟用4VF飞2米多翼展的汽油机。

自己选吧。

楼主:
最终买了FUTABA 4Vf的  72那种  这款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终买了FUTABA 4Vf的  72那种  这款怎么样

可以 起飞前别忘了例行检查

网友:
futuba的四通道,六通道都可以,价格也不贵,你若以后玩电直就6EXHP可以满足短期需要

网友:
你预算多少吗? 我推荐dx7 一千五六,够了,国产天地飞8通,或者9通2.4g的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