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新手请教

楼主(2010-02-24):
从未飞过固定翼,一直在飞直机。直机已经正、倒飞航线,简单的3D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现在想飞飞固定翼,是上个泡沫的塞斯纳,还是直接上轻木的下单翼,那个更合适些。

网友A:
靠了,拿朋友的练习机上上手,搞个一两次起落直接上涵道吧,直鸡高手上手固定翼容易多
我只对直鸡四面,和航线,而且四面只有对尾稳得住,别的都差点,飞了几个起落的固定翼就直接涵道了

网友B:
草!这样的高手还有啥担心的!随便上啥固定翼!建议F3A!噢,不过降落还是得练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