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老往后倒。。

楼主(2010-02-24):
前几天刚买的环奇840··4通道的!没发现什么问题。。刚刚充满电玩·发现起飞的时候飞机往后走..后来发现尾翼那个浆不动了...以前没注意过那个浆是不是动的~~不过我感觉那个浆好像一个装饰品一样~~因为是新手,不知道怎么拆开来看..请问是不是尾翼那个浆的问题呢??是的话怎么解决?

网友:
四通??玩具??往后倒往前推杆噻

网友A:
双桨的尾翼只是一个装饰,不会动,不影响飞行。看十字盘是不是后倾,可以调控上的微调进行调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桨的尾翼只是一个装饰,不会动,不影响飞行。看十字盘是不是后倾,可以调控上的微调进行调平。

同意

网友:
重心是不是靠后了,把JJ拎起来看看,
http://bbs.mx3g.com/thread-79622-1-1.html

网友:
微调往前 调几格就行   还不行电池往前移

网友:
应该是3通吧,只有3通才靠尾桨电机控制前后。如果是3通,尾巴那个小电机坏了,买一个换上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