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泉速belt250+6EX,无法锁尾

楼主(2010-02-24):
如题,这个最新款的泉速250,用的是套机的
陀螺仪
,换了 6EX的控后,我想尽办法都无法锁尾,油门推大,直升机就逆时针转得厉害,而且发现没有地面效应了
当前的一些设定:
油门曲线 0 35 50 70 100
螺距曲线 0 20 29 39 51
感度 +50 -50
尝试的解决方法:
1. 调整正负感度,调大调小都尝试了,无效
恳求高手指点解决方法

楼主:
陀螺仪的灯是恒亮的,没有问题。原来使用 泉速sky701锁尾没问题. 顺便说下,这款JJ是带CCPM的,不知道是不是调整上有什么注意的

网友A(2010-05-08):
皮带可能装反了!主轴顺时针转!尾桨逆时针

网友B:
陀螺可能反向了。

网友C:
反向?反向?反向?陀螺?舵机?皮带?

网友D:
看看是不是 齿轮和皮带之间打滑,油门一大皮带咬合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