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V新手请教问题

楼主(2010-02-24):
FPV需要配什么东西?要什么飞机?需要换控吗?我10C的
可以要飞多远多高呢?
需要什么投入?
都什么价钱啊?
本人好奇想了解下!

网友:
和我一样,先看这里的帖子,然后再买设备!~

网友A:
1.飞机
2.视频收发 (0.8W 330块那种)
3.摄像头  (品牌太多,自己挑选)
4.显示器(笔记本或者电视)
5.视频增益。(和视频收发配套使用)
6.发射机功放。(淘宝自己搜索)
7.OSD (1500-2000)
8.电池若干。
我自己粗略算了下,只算FPV设备的话(除OSD),2000以内就够了。

后面拍砖。

网友:
引用 网友A:
1.飞机
2.视频收发 (0.8W 330块那种)
3.摄像头  (品牌太多,自己挑选)
4.显示器(笔记本或者电视)
5.视频增益。(和视频收发配套使用)
6.发射机功放。(淘宝自己搜索)
7.OSD (1500-2000)
8.电池若干 ...

意思是只要个能遥控的飞机(飞行者1680)和遥控敏设备,那只要再添加2000就能FPV了?

网友B:
有控的前提下,2000块钱就可以1公里左右的FPV,不含OSD设备(监测电流、电压、GPS等数据).
想要更远的距离要加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控的前提下,2000块钱就可以1公里左右的FPV,不含OSD设备(监测电流、电压、GPS等数据).
想要更远的距离要加功放.

那遥控器怎么加远距离呢?
一般我们的控是多少远呢?
F10C

网友C:
10c是2.4g的吗?如果是,估计距离上没pcm的远。那接下来我就准备好3000元,现在已经配好了一架能飞的飞行者,先学习好基本的飞行操作技能,然后飞fpv。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c是2.4g的吗?如果是,估计距离上没pcm的远。那接下来我就准备好3000元,现在已经配好了一架能飞的飞行者,先学习好基本的飞行操作技能,然后飞fpv。

惨痛的经验是:先买模拟器(几十百把块),电脑上练习一个月再说。
否则炸的就是真金白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