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的开关通道能不能变比例的

楼主(2010-02-24):
各位老大,遥控器上面的开关通道能不能换上电位器搞成比例的用啊?谢谢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你不会说的是玩具控吧?

网友:
有些可以,有些不行。

楼主:
就是天地飞6A上面的一个开关通道,或者是其他设备上面的开关通道

网友:
我个人感觉自己吧开关改成电位器就可以了吧?!

网友:
T8上有3个旋钮是比例通道,还有很多开关。

网友:
与LZ同问?在6通的控上<T6A,6C,6EX....>是否能将油门保持和陀螺感度等切换开关加上电位器成为比例开关<把原开关的两根线,接在电位器上,然后把这项通道的数值开到最大,然后用?-K的电位器调节此项值,不知行不,还请改过的前辈详细讲讲,

网友:
我也想着我的天6第5通改比例。天6用的是这个EM78P458逻辑单片机,今晚看了一晚资料和电路板,头都晕~~~得到的结果是,第5通跟1,2,3,4,6通用的引脚类型不一样,改比例不太可能,除非跟5通用的12引脚能跟11脚换。本人是菜鸟,觉得直接换了会不能用。还是等懂这方面的高手去解决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老大,遥控器上面的开关通道能不能换上电位器搞成比例的用啊?谢谢了!

您好:
        不可以的,如果需要6个以上的比例通道,可以购买WFT08/WFT09系列产品解决,谢谢!

网友:
我记得以前有人改过的…

网友A:
大部份可以,直接把开关换成5k的电位器,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碰到不可以的~

网友(2010-03-30):
引用 网友A:
大部份可以,直接把开关换成5k的电位器,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碰到不可以的~

我把第六通道的电位器换到第五通道,不成的。
只有2个状态。要么开,要么关的状态。

网友B:
其它的不知道,天地飞6A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它的不知道,天地飞6A是不行的

等待高手解决了。
我看有人把天地飞改成12通了。
高人分享一下吧。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