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发动机怎样

楼主(2010-02-24):
我是莱鸟 想问下雷虎65的
发动机
怎样 我想配中航50的零式战斗机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雷虎发动机口碑都还可以,质量仅次于OS日货。
中航系列二战机飞行性能最强就属零战,因为机头短如果使用雷虎65二冲动力是绝对够,但就是要多注意机头整体配重。
强烈建议!!
像真机最好装上四冲引擎比较省油、少油腻,无论是声音、扭力爽度绝对不一样滴。

网友A:
菜鸟新手要先从轮脚前三点高翼练习机开始,这零战像真机不是新手玩滴。

网友B:
像真机首选四冲

网友C:
像真机当然要四冲了,2冲那么大那么难看的排气管,把头罩破坏的一点像真都没有了。
四冲飞起来才叫爽
如果是新手,那就先飞练习机吧,零战虽然是像真机里面比较好飞的,但是还是需要教练机做铺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