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的问题!

楼主(2010-02-24):
我的700怎么尾巴上下摆动?
请问是什么问题造成的!新机子!

网友:
尾巴上下摆动? 是点头是吧?

楼主:
尾巴上下摆动

网友A:
转速低   把油门曲线调高  或者螺距调小  按实际情况调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速低   把油门曲线调高  或者螺距调小  按实际情况调整

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低   把油门曲线调高  或者螺距调小  按实际情况调整

如何比配呢?
我试过没有用

楼主:
我尝试过把尾撑的平衡翼上面的2割螺丝转松掉。就不上下抖了!可以尾巴好像好断的感觉!转紧后就一样了!
请问是什么问题?

楼主:
怎么没有高人能帮我解决问题吗?

网友B:
尾轴轴承或尾轴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轴轴承或尾轴磨损

谢谢!我试试

网友:
主旋翼太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