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射桨问题

楼主(2010-02-24):
我飞450 多少米之外飞机射桨人是安全的 我通常站50米 骑车接电源 骑车拿控 感觉很累 所以想问下安全距离 望有经验的回答下 谢谢

网友:
50米....  搞着飞远点就看不见了吧....  射奖这事 关键还是看检查了 多检查下 每次飞之前看看各个部位是否松了 , 还有关键部位 要注意更换~ 基本就不太会射了~ 命不好 站100米 也能射到你~

网友:
50米之外你能看得清450的姿态
我一般5-10米,飞行高度尽量高过自己的头部,就是脖子有点累

网友:
前几天刚射尾桨!主要是尾桨夹的螺丝断了

网友:
5米外射桨射中你双眼的机率已经相当小了........
只要安全措施到位,其实射桨的机会并不高,我用木桨飞了近两百个的起落,而且3D模式下用的也是木桨,还从没试过射桨的事情~

网友:
50米?能看得清飞机状态吗?一般10米左右,射桨的机率很小,就算射了要射中你的机率也不大。不用太担惊受怕,要玩就玩得开心点,多检查飞机就行了。

楼主:
看不清楚啊 大概能看清楚点就可以了 我试过站100 飞机变蚊子 我带头盔的 我是怕射中小JJ 或者是其他致命的地方

网友:
楼主骑车接电源,骑车拿控什么意思?是出外场骑车还是汽车接电源充电?450有铝箱可以固定在后座上的,基本上JJ+控+一些配件工具+几块电池没问题。如果是汽车那我就算理解错了吧。

网友:
你不会是骑行50米接上电再骑50米回来起飞吧?

楼主:
先开控 然后骑车去接飞机电源 然后再骑回来开始飞 就这样过了半个多月了吧 感觉挺累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不清楚啊 大概能看清楚点就可以了 我试过站100 飞机变蚊子 我带头盔的 我是怕射中小JJ 或者是其他致命的地方

小心飞机找你的小命跟“0亲亲0”啊。

网友A:
先开控 然后骑车去接飞机电源 然后再骑回来开始飞 就这样过了半个多月了吧 感觉挺累的。这样错的。
先接电源。
后开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开控 然后骑车去接飞机电源 然后再骑回来开始飞 就这样过了半个多月了吧 感觉挺累的
厉害... 原来那车是专门用来 跑你跟飞机之间的。。。  还么见过这样玩...  其实不用那么刻意去..  450也没那么不结实.. 把改查的 该修 改换的 都检查到位了就没事了~ 要是怕 就带个头盔玩 说真的能射中你 你就可以去买彩票了~

网友:
我算是服气了,原来我以为50M是随便一说,但是摩托车都动用了,看来肯定楼主是在50M开外起飞的.
在无比崇敬之余我想说个秘密:
其实桨飞出10M外绝对是没杀伤力的
别怕

网友:
楼主都是让你们这些老鸟吓的 小心谨慎是对的,但楼主有点过了。每次飞以前检查一下运动部分、受力部分就行啦。时间长了对JJ了解多了,对自己有信心了就不会这样了。其实十米已经是较安全距离了,别累自己了,乐趣全无倒成了负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开控 然后骑车去接飞机电源 然后再骑回来开始飞 就这样过了半个多月了吧 感觉挺累的。这样错的。
先接电源。
后开控。

不要误导人家哦!
不过我真佩服楼主的视力!

网友:
  杞人忧天了不是?

网友B:
 该中躲也躲不开
多检查多维护,还是相对安全的

楼主:
我就是想问下多远浆就没杀伤力了?这样飞很累,而且看飞机很不清楚,老炸机,又不敢跑太近

网友C:
lz笑死我了,这么折腾就别玩电直了,改玩固定翼吧,模拟器练熟练了再玩吧。50m来回跑,有够夸张的,我想一定还有100m来回跑的,lz千万不要50步笑百步哦

网友D:
 至于吗?这样玩什么呀,难道楼主要带望远镜来玩?

网友E:
靠,还真的在50米外起飞?50米外想判断飞机的姿态已经相当艰难了,难道LZ的眼睛早炼成火眼金睛了~

网友F:
呵呵,楼主这样玩也不错,既锻炼的身体又玩了飞机,一举两得啊,记得要养成多检查的好习惯

网友G:
对LZ表示无比的敬仰之情~~

网友H:
太夸张了!

网友:
"先开控 然后骑车去接飞机电源 然后再骑回来开始飞 就这样过了半个多月了吧 感觉挺累的"
太逗了你

网友I:
看来玩飞机真的很累人

网友J:
50米,,,不秒炸吗

网友K:
感觉各位老鸟说的都好笼统,可以详细说下要检查的部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