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放了一冬天的450新年第一飞出现的状况

楼主(2010-02-24):
今天风小就带这我歇了一冬天的450出去飞,结果发现悬停时有严重的“磕头”现象,有时打升降舵后会出现,后来只要一起飞就开始磕头很严重,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怎么决绝的啊?谢谢大家了。

网友:
县停转数调高点,螺距小点

网友:
我的也是啊。老是点头。调整螺距小点就会点。但飞不到一个电池又开始,磕头!
开始我认为是十字盘,有空隙位。但换了新的也是一样。

网友:
会不会是陀机呢。

网友A:
许久不飞最好把大桨都拆了保存,尤其是木桨老用海绵桨托夹着其实是较着劲儿的,时间久了随着气温变化等原因就变形了。我猜有可能你的飞机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风小就带这我歇了一冬天的450出去飞,结果发现悬停时有严重的“磕头”现象,有时打升降舵后会出现,后来只要一起飞就开始磕头很严重,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怎么决绝的啊?谢谢大家了。

转速低才会出现此类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许久不飞最好把大桨都拆了保存,尤其是木桨老用海绵桨托夹着其实是较着劲儿的,时间久了随着气温变化等原因就变形了。我猜有可能你的飞机是这个问题。

试过拆下来放着久不用的大桨自己变形很历害,装袋子里的就不会。可能是湿气原因

网友B:
是O圈硬化了

楼主:
众说纷纭啊,谢谢大家的帮助,我打算从新调整十字盘水平,在重新设置螺距和油门明天试试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O圈硬化了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