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CB100刷锅,平衡杆、锤无异常!(他们说标题不长没有吸引力~)

楼主(2010-02-24):
我的CB100升空后放开除油门外的操纵杆,会自己做椭圆形轨迹的运动,而且越去越远,期间机头方向不变,经检查目测平衡杆和平衡锤没有问题,大浆也没问题,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个问题虽然不是很影响悬停,也不怎么影响正常飞行,但是对练习定点降落很不好。还希望各位前辈帮我分析分析可能导致这个的原因和解决方案,感激不尽!

楼主:
哦对了忘了说,用微调作用不明显,它还是会飘。(据说这叫刷锅?)

网友:
这个当然不叫刷锅了  先把微调都复位  然后调节舵机连杆长度 使十字盘水平 再有问题调微调  哦 还要注意电池的重心问题  不是每块都一样重的

楼主:
调节舵机连杆长度是个费功夫的活。。。。。。
好吧我试试

网友A:
请楼主检查平衡干,和主轴,可能是主轴歪,或者平衡干不一样长 或重量不一致导致的,请楼主仔细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楼主检查平衡干,和主轴,可能是主轴歪,或者平衡干不一样长 或重量不一致导致的,请楼主仔细检查!

我的CB100也出现这个问题了,经检查主轴直得不能再直了 平衡杆用卡尺量了两端长度相当 但还是“刷锅”   不知道是哪个地方中邪了~~~~

网友(2010-03-26):
重买一个吧…¥_¥

网友:
换大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