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FUTABA和JR的遥控器都有哪些型号????

楼主(2010-02-25):
1.请问FUTABA和JR的遥控器都有哪些型号????型号上的字母和数字分别代表什么含义????

2.是FUTABA的遥控器好还是JR的遥控器好????还是各有优缺点????

我在此先谢谢各位高人啦!*^_^*
祝广大模友虎年大吉!*^_^*

网友:
1.多了去了
2. 这个问题 势必又是口水贴

网友A:
1. 具体什么型号不知道,只知道Futaba的有4,6,7,8,9(停产)10,12和14通,JR就不知道了,以Futaba为例,10CHP的10代表通道数,HP代表直升机,AP代表固定翼。 HP的也能玩固定翼和滑翔机,固定翼版的就不清楚了!
例:

12ZHP=12通直升机版
4VF=4通道(直升机一般最少要6通)
14MZAP=14通固定翼版

2. 都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具体什么型号不知道,只知道Futaba的有4,6,7,8,9(停产)10,12和14通,JR就不知道了,以Futaba为例,10CHP的10代表通道数,HP代表直升机,AP代表固定翼。 HP的也能玩固定翼和滑翔机,固定翼版的就不清楚了! ...

非常感谢您让我增长了不少知识!!!!: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B:
LZ按照这个速度发帖,估计混到了大校的时候还是没有上真机~~

开个玩笑~~

其实LZ可以去家大的模型店,一气之下问个痛快

网友C:
三级士官还提这样的问题....?

网友D:
比我升的都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按照这个速度发帖,估计混到了大校的时候还是没有上真机~~

开个玩笑~~

其实LZ可以去家大的模型店,一气之下问个痛快

抱歉,我这里是二级小城市,没有模型店,只有玩具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比我升的都快!

抱歉,我平时业余时间少,所以没有太多的时间潜水和系统学习,但是还想在短时间内提高,所以就想到哪里问到哪里。。。。   有些问题百度虽然也能搜索到,但是我觉得没有这里回答的专业和通俗易懂。。。。: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更何况在这里问,像我一样的新手大家可以共同进步呀!!!!

我要什么都会就不会在这里麻烦大家了!!!!

我没有必要骗贴呀,就算混到六级士官也没啥好处呀,也不发钱,您说是吧!!!!我那点妨碍您啦,还是得罪您啦????如有不妥,欢迎批评指正。。。。我觉对没有责怪您的意思!!!!

网友E:
HP/AP
H = Helicopter 直升机
A = Airplane 固定翼
P = PCM

F = FM (PPM)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级士官还提这样的问题....?

问题越多,级别越高呀!!!!您应该建议论坛管理员更改规则,而不应该跟我反映这个问题。

级别对我来说没有一点用,就算混到六级士官也没啥好处呀,也不发钱,您说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HP/AP
H = Helicopter 直升机
A = Airplane 固定翼
P = PCM

F = FM (PPM)

非常感谢您及时、耐心和全面的回答!!!!:loveliness: :loveliness: :loveliness:

网友:
F家的4VF 6EX T8FG FF9 10C T12FG 14MZ
JR家的DSX7 9XII DSX9 11X
暂时就想起这么多…楼下补充…建议楼主淘宝下遥控器,自己看着商品挑。有很多型号…

网友:
一个好的控,要占飞机总投入的1/3~1/2。。。看你用什么飞机,再去选那个价位的控。

网友:
还有FUTABA10CP, 直升机和固定翼通用

网友:
关于使用什么品牌的遥控,不在乎。因为你一开始使用的是什么品牌。当初我刚刚接触的时候用的是JR的所以后来升级遥控的时候还是选择JR的。有一次我用朋友F控玩了一阵,发现有些地方可能比J的有优越的地方。同样换我的J控的朋友也有同样的感觉。但是我们各自还是坚守我们原来的品牌认知度了。到现在我从JR DXS6到JR12 还是用这个品牌。而我的朋友好多已经更换过三四个遥控的也是坚持用F控。而从未想过更换J的。你认为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