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个轴承秘籍 不知道能否有人看到~~~~~标题加长~~~

楼主(2010-02-25):
虽是入魔的新手 但是以前经常喜欢倒腾乱七八糟的东东 积攒了不少经验
现与同志们分享一下

这个说起来有点害羞
20几岁的奔三的人还在玩悠悠球 不过却积攒了很多关于轴承方面的心得

首先 要纠正大家一个错误认识
轴承加油不会让轴承赚得更快、更顺滑!!!!!!!!!
很多没深究过的人认为“轴承加油可以转的更快、更滑”
但是实际上却并非如此
玩悠悠球的童鞋会知道 买回来的轴承一定要经过“洗轴”才能玩
什么是“洗轴”?
就是将轴承的盖板撬开后 将轴承放入ZIPPO等优良溶剂中震荡清洗,目的就是为了将轴承中的润滑油洗掉
实际对比就会知道
带有轴承油的轴承,玩悠悠时最牛的只能转上1分钟不到
清洗后的却可以转上10分钟,甚至是几十分钟哦!

哪有人会问了:
1.为啥还要加上轴承油呢??
其实 加轴承油的目的在于保护轴承,减少磨损
2.洗过轴的轴承如果没有油岂不是会很快磨损呢?
呵呵 这里面就有玩法了 :去文具店买美术专用的碳棒 或者6B铅笔也将就,细细的磨成粉,加入洗过的轴承,比洗过轴的不加墨粉的还要爽啊!(PS:也有不爽的地方,噪声好尖锐的)而且,磨损率还会下降,不过要日后维护补充加,而且不能加太多,否则轴承会锁死。
3.好麻烦啦 有没有别的方法?
有!有米的同志可以去淘一淘一种特殊轴承:“陶瓷轴承”,这种轴承是用于航空航天的,其轴承滚珠或者全部轴承使用航天陶瓷制作,在无任何润滑剂的条件下仍可良好工作,结构强度高,耐磨损,是及其NB的宝贝啊!(PS:注意 前提要有米 )

今天就到这里了 下次再见吧

网友:
陶瓷轴承貌似牛逼的嘛

网友:
陶瓷轴承耐炸不

楼主:
陶瓷轴承有好多种的
一般玩悠悠的愿意用轴承珠是黑色航空陶的
至于耐炸 没见过摔坏的
一般悠悠老鸟只需买一到两只航空轴承 号称能玩到老
玩悠悠的哪有不摔球的 一天摔个几十次太正常了

网友:
确实是这样。我玩斯特林发动机,活塞加润滑油不如加铅笔芯粉末效果好。

楼主:
呵呵 看来也有同志发现了
另外补充一下
用铅笔芯的话 一定要用4B以上的 尽量用6B 8B的

刚刚学到的 不要用打印机墨粉!!

网友A:
一架直机少则几十,多则上百个轴承~~

而且大多有盖保护,有几个有能力完好拆卸再安装的啊~~

不实际~~

洗完没油锈的更快~~

网友:
没有了油的阻力 肯定动力损耗小

就是容易锈蚀

网友B:
轴承拆盖之后会进土 这样轴承磨损很快,毕竟玩悠悠球的环境是航模不能比的
定期加碳粉对直机而言工作量太大也不太现实
陶瓷轴承是好东西,高转速的地方换上用着很爽,可就是太贵了

网友C:
看来以后得用磁悬浮代替轴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以后得用磁悬浮代替轴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架直机少则几十,多则上百个轴承~~

而且大多有盖保护,有几个有能力完好拆卸再安装的啊~~

不实际~~

洗完没油锈的更快~~

不会吧 反正我还属于手慢的 1分钟内拆3个轴承还是没问题的
一起玩悠悠的李敖老板给他10个也能在1分钟内拆开再装上- -
安装更简单了 就是看人的熟练度
至于上锈 如果不上碳粉 WD-40 是个不错的选择哦 不过那东西有点腐蚀金属 我只是用来除轴承外锈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拆盖之后会进土 这样轴承磨损很快,毕竟玩悠悠球的环境是航模不能比的
定期加碳粉对直机而言工作量太大也不太现实
陶瓷轴承是好东西,高转速的地方换上用着很爽,可就是太贵了

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要告诉你:
好消息 陶瓷轴承比以前便宜多了 我的第一个陶瓷轴承花了400+ 现在20~70就能弄到
坏消息 陶瓷轴承绝大多数是没有盖子的 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以后得用磁悬浮代替轴承了

磁悬浮- -
恩恩 YY的不错
如果能解决高温超导的问题的话
国内目前那些说是磁悬浮的轴承电机 都不过关 基本上是由油浮改的
而真正模型上很多轴承部分 还不能使用磁力轴承 (你想做发电机外加干扰器么 ?)
唉 只能期待材料化学的发展了

网友D:
模型上面的微型轴承能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型上面的微型轴承能拆开?

明确的告诉你 能
找出轴承上挡圈的缺口,然后用大头针把挡圈小心地挑出来,再把防尘盖也挑出来 就可以了

网友E:
陶瓷轴承没有小的吧,
FY卖过主轴承座上用的陶瓷轴承,一对要100,还不知道耐炸不,
如果有MR52ZZ尺寸的陶瓷轴承我也想弄两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以后得用磁悬浮代替轴承了

再远一点,可能有不用机械装置的飞行器,爽。。。

楼主:
引用 网友E:
陶瓷轴承没有小的吧,
FY卖过主轴承座上用的陶瓷轴承,一对要100,还不知道耐炸不,
如果有MR52ZZ尺寸的陶瓷轴承我也想弄两个试试

有小的 不然怎么装到悠悠球上
尺寸标准远比不锈钢的少,不过已经有悠悠牛人成功替换轴承滚珠的记录了
把普通钢滚珠替换成氮化硅滚珠的 不过要求动手能力简直逆天

网友F:
打印机墨粉好像不行,细是细了,成分差很多

网友G:
本人认为还是润滑油来的好!在细的碳分分子还是比油分子来的大,对于小轴承来说还是会受到影响的。悠悠球必定受到的G力不会比模型飞机来的大而频繁。润滑油在高转速的地方还有散热作用,石磨只会积聚热量。大家讨论别乱扔砖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本人认为还是润滑油来的好!在细的碳分分子还是比油分子来的大,对于小轴承来说还是会受到影响的。悠悠球必定受到的G力不会比模型飞机来的大而频繁。润滑油在高转速的地方还有散热作用,石磨只会积聚热量。大家讨论别 ...

1.碳分子比油分子大   这个你说的有依据么?
根据化学成分分析也是碳分子小吧
再说还有分子间张力问题
最重要的的是实践 根据我在悠悠届混的经历来说 只有一种情况下油润滑效果接近墨粉 那就是采用高挥发性油品 比如高标号汽油或ZIPPO油 不过那挥发性也只是一瞬间的事

2.悠悠的G加速度不会比模型小 你可以看看国际比赛的录像 比如mickey

你想啊悠悠线长不过1米左右 在折叠几次后半径更短了 还要在短时内翻出指定花式 而且为了追求较长的空转滞留时间很多选手都会选用较重的金属球
所以才说yoyo的加速度不会比飞模小的
3.石墨积热 这个嘛我不太清楚
不过以前玩超频时曾经碰到过加有石墨的导热硅脂 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打印机墨粉好像不行,细是细了,成分差很多

果然如此啊 我说以前试着加过一次之后球怎么变肉了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果然如此啊 我说以前试着加过一次之后球怎么变肉了呢

^_^, 打印机墨粉里有高分子成分,受热会融化,所以才能打印在纸上。放轴承里当然粘上面啦。

网友G:
引用 楼主:

1.碳分子比油分子大   这个你说的有依据么?
根据化学成分分析也是碳分子小吧
再说还有分子间张力问题
最重要的的是实践 根据我在悠悠届混的经历来说 只有一种情况下油润滑效果接近墨粉 那就是采用高挥发 ...

单个碳分子可能是小的,但是石墨并不是单个的碳分子,你去看看化学方程式就知道了,油分子的表面张力大能够形成良好的保护膜,滚动摩擦力肯定低于滑动摩擦力,除非在超导体上摩擦阻力几乎为零吧!油分子可以填补细小的金属坑,你所谓的自制石墨粉不会轻易的通过数百目的虑网吧!石墨的最大特性是导电比较软,但是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吸尘器的上的石墨碳刷磨损马达电极也是很严重的。
石墨或铅笔芯只是含碳(C60)不是纯C60
任何一种铅笔芯的主要成分都是石墨.其实铅笔的笔芯是用石墨和粘土按一定比例混合制成的。如"h"即英文"hard"(硬)的词头,代表粘土,用以表示铅笔芯的硬度。"h"前面的数字越大(如6h),铅笔芯就越硬,也即笔芯中与石墨混合的粘土比例越大,写出的字越不明显,常用来复写。"b"是英文"black"(黑)的词头,代表石墨,用以表示铅笔芯质软的情况和写字的明显程度。以"6b"为最软,字迹最黑,常用以绘画,普通铅笔标号则一般为"hb"。
除非LZ使用特殊的石墨粉,但是无疑这个代价很高,维护也不如加润滑油来的简便!
还有LZ的悠悠球每分钟转速能有2400转以上?就单颗主轴的轴承所受的G力负载远远超过了悠悠球!还有貌似悠悠球只有一个方向的G力,飞机上的轴承可是受到径向和轴向2种G力的复合工况哦!

楼主:
引用 网友G:

单个碳分子可能是小的,但是石墨并不是单个的碳分子,你去看看化学方程式就知道了,油分子的表面张力大能够形成良好的保护膜,滚动摩擦力肯定低于滑动摩擦力,除非在超导体上摩擦阻力几乎为零吧!油分子可以填补细 ...

恩 看来老兄可能也是学过画的人 你说的有道理

不过 石墨的作用不是光在与鳞片间摩擦降低 更在于高温下的融化效应 用于填补金属件上面的细小凹槽 这也正是含石墨导热硅脂的核心 如果单为减少摩擦 上不上石墨的效果差不太多
油分子的表面张力是用来保护的 但却会降低轴承的转数 (这个有事实证明  ,咱别讨论这个问题了)
(这里是抄来的 From 百度:
石墨在机械工业中常作为润滑剂。润滑油往往不能在高速、高温、高压的条件下使用,而石墨耐磨材料可以在(一) 200~2000 ℃温度中在很高的滑动速度下,不用润滑油工作。许多输送腐蚀介质的设备,广泛采用石墨材料制成活塞杯,密封圈和轴承,它们运转时勿需加入润滑油。石墨乳也是许多金属加工(拔丝、拉管)时的良好的润滑剂。)

维护代价肯定要高 至少要折腾几个高速轴承 而且百分百会减少轴承寿命(这个也有事实证明  ,咱也别讨论这个问题了)
但是 玩什么呢 你说是不 一个轴承没几个钱 银子不是问题
能玩这个的一定要有闲 愿意享受维护中虐待与被虐的快感(啪啪~ 叫我女王 ) 还差什么呢

至于yoyo的转数问题 咱家不是数据党 没算过估计也没人测过 还真不知道yoyo的转数 但是yoyo的确很少受到纵轴方向的加速度(嗯 不排除摔球时 )

另外 偷偷告诉你 转数不等于G哦 O(∩_∩)O哈哈哈~
还有 C60 那玩意要是能在铅笔里发现 科学家怪叔叔们就不用去红巨星里找他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看来老兄可能也是学过画的人 你说的有道理

不过 石墨的作用不是光在与鳞片间摩擦降低 更在于高温下的融化效应 用于填补金属件上面的细小凹槽 这也正是含石墨导热硅脂的核心 如果单为减少摩擦 上不上石墨的效 ...

转速看上去和G力没什么关系但是你不要忘记,轴承是收到2个G力的影响的,在高转速的情况下,转速越高,轴向的G力越大,模型上的轴承小滚珠是受不了多少的冲击,所以勤换轴承才是最主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以后得用磁悬浮代替轴承了
成本太高了吧

网友:
LZ介绍知识是好的,开拓了大家的眼界~

不过可能这种方法对溜溜球有效,因为简单,而且效果立竿见影~~

但是对于直升机来说,可能效果不明显,因为直升机是主动动力的,而且动力强劲~

而且,相比溜溜球,直升机复杂的多,可以让你花时间和金钱折腾的地方也很多~~

我宁愿把时间花在机器的调试和飞行技术练习上 ,也不愿意去搞轴承~~

网友:
有意思的文章
如果說陶瓷承軸能減少摩擦力----同意
如果說陶瓷承軸能增加轉速-------不同意
因為轉速靠油門控制.並非像單車/溜溜球靠人力動力

网友:
损耗会小一些,电池使用时间和电流会小点,但是很难起到很显著的作用,毕竟主要的阻力来自旋翼高速旋转的空气阻力

楼主:
额 人越来越多了哈

这篇文章怎么说呢 其实是给同志们一种优化方式
原想给那些喜欢瞎捣鼓的 或者百尺竿头难进一步的老鸟看看 多少有点帮助吧

各位对爱姬们一定是细心呵护的 如果能帮大家在减少摩擦损耗上有点好处也就可以了
各位继续 哈哈

网友:
喜欢这样的帖子 学习了

网友:
C60都出来了,忽悠大家没学过化学啊
石墨是碳单质,原子结构,不过是原子层状排列,层间作用力较小,容易相对滑动。

至于目前的磁悬浮轴承,实际上转子和定子还是有接触做限位,否则一加轴向力还不跑天上去了

楼主:
呵呵 有人仔细看帖哦

C60估计是那哥们笔误罢了
不过如果是C60F60也就是氟化碳倒是极好的润滑剂 不过估计没人买得到

另外 有没有人研究磁悬浮 或者超顺磁的 ?
还有个想法:
如果不是采用超顺磁的超导悬浮轴承 而是普通的所谓的磁悬浮轴承 是否会因电磁切变产生交变电流/磁场干扰??

网友:
高手过招,围观。
个人想法是电机轴承、主轴承等主要高速轴承可以用LZ的方法。而SF遥臂用的轴承大可以用原装的就可以了。
不过个人是轴承还未用坏就炸坏了

网友:
飞越那主轴陶瓷轴承是100米/一个,换一对下来就要200大米,我觉得完全没那个必要,主轴轴承+尾轴轴承+尾皮带轮轴承,上述这三对儿高速运转的,换成进口的就行,三对儿全换还花不到100米,比如NMB的轴承~其他部分都不是高速的,没必要换~

网友:
哇靠。涡喷用的轴承就是陶瓷的那可是十多万转分钟啊!

网友H(2010-10-09):
lz不要误导人了!!!

除非你你在航模领域已经验证了你的方法,否则这是在害人。
航模的输出功率可不是人手能达到的级别,溜溜球只是拿来玩的,而航模的轴承是长时间大负荷运转的,密封的轴承一般是不需要维护的,内部的润滑油是终身使用的,千万不要把其他的油滴在轴承里,那样会稀释里面的润滑油。

!!!不同的工作状态需要的润滑是不同的!!!
轴承里面的润滑油粘度比较大所以玩溜溜球不合适,但是并不表示这种润滑不好,其实是更适合航模的。

!!!千万不要以为转起来阻力最小就是最好的润滑!!!

网友:
陶瓷滚珠倒是滚珠差速器的极品装备

轴承没有油岂不是很容易锈蚀

说道良好溶剂 分析纯的乙腈或者甲醇不是更爽么

网友:
好老的帖子 但是我也玩YOYO球的 关于加的油 这个要看是加什么油 有的还是可以增加润滑度的

网友:
跨领域了好贴子。

网友:
支持!!!!!!!!!!!!!!!!!!!!!!!!!!!!陶瓷承軸

网友:
引用 网友H:
lz不要误导人了!!!

除非你你在航模领域已经验证了你的方法,否则这是在害人。
航模的输出功率可不是人手能达到的级别,溜溜球只是拿来玩的,而航模的轴承是长时间大负荷运转的,密封的轴承一般是不需要维护的 ...

支持。。。

网友:
貌似大家在讨论的是轴承运转最小阻力的问题而不是轴承正常使用应该注意的问题

网友:
打印机的碳粉貌似是塑料的,而且里面是加有热熔胶的成分。